51HX711+单片机10kg电子秤源程序+上线报警设置(加继电器)

楼主(2018-05-01):
电子秤的制作,能够去皮,范围10KG

/************************************************
功能:
     按键K1为去皮功能,K2和K3是修改报警参数值。K2加,K3减。当所测重量大于设置的报警值时,P3.0驱动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可以接报警装置等。
         校正方法:如果所测重量偏小。则按住K3键不放,再按下K1键。 直到显示重量为正确重量时再放开K1和K3按键。
                        如果所测重量偏大。则按住K2键不放,再按下K1键。 直到显示重量为正确重量时再放开K1和K2按键。。 校正系数具有断电保存功能。
时间:2018.4.25
作者:Obligation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用来存放按键按下的键值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用来存放HX711读取出来的数据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用来存放毛皮数据
long Weight_Shiwu = 0;          //用来存放实物重量
unsigned char Max_Value;             //用来存放设置最大值

unsigned char state = 0;    //用来存放设置状态
unsigned char Blink_Speed = 0;
#define Blink_Speed_Max 6          //该值可以改变设置指针闪烁频率

uint GapValue= 210;           //传感器曲率

unsigned char num1,num2,times; //num1 和 num2  是存储在单片机eeprom内部的。

sbit JDQ=P3^0;

//报警值,单位是g
#define AlarmValue 10000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num1=GapValue/256;
        num2=GapValue%256;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1,Max_Value);
        byte_write(0x2002,  num1);
        byte_write(0x2003,  num2);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Max_Value = byte_read(0x2001);
        num1   = byte_read(0x2002);
        num2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60);
        GapValue= num1*256+num2;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3)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 =3;
           Max_Value = 10;
           GapValue= 210;
       write_eeprom();
        }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
        if(KEY1 == 0 && KEY2 ==1 && KEY3 ==1 )
        {
                Delay_ms(5);
                if(KEY1 == 0 && KEY2 ==1 && KEY3 ==1 )
                {
                        while(KEY1 == 0 && KEY2 ==1 && KEY3 ==1 );
                    Get_Maopi();
                        Buzzer_Di();
                }
        }

        if(KEY2 == 0 && KEY1 ==1 && KEY3 ==1 )
        {
                Delay_ms(5);
                if(KEY2 == 0 && KEY1 ==1 && KEY3 ==1 )
                {
                        while(KEY2 == 0 && KEY1 ==1 && KEY3 ==1 );
                    if(Max_Value<10)         { Max_Value++;}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uzzer_Di();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JDQ=");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 + 0x30);
                }
        }

        if(KEY3 == 0 && KEY1 ==1 && KEY2 ==1 )
        {
                Delay_ms(5);
                if(KEY3 == 0 && KEY1 ==1 && KEY2 ==1)
                {
                        while(KEY3 == 0 && KEY1 ==1 && KEY2 ==1);
                    if(Max_Value>1)         { Max_Value--;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uzzer_Di();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JDQ=");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 + 0x30);
                }
        }

   //=======================对实物进行重量校正================================
        if( KEY1 == 0 && KEY2 ==0)
        {
                Delay_ms(25);
                if( KEY1 == 0 && KEY2 ==0)
                {
                    times=0;
                        Buzzer =0;
                        Delay_ms(25);
                        Buzzer =1;
                    if(GapValue<999)  { GapValue++;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word("K=");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 + 0x30);

                }
        }

        if(KEY1 == 0 && KEY3 ==0)
        {
                Delay_ms(25);
                if(KEY1 == 0 && KEY3 ==0)
                {
                    times=0;
                        Buzzer =0;
                        Delay_ms(25);
                        Buzzer =1;
                    if(GapValue>1)  {         GapValue--;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word("K=");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GapValue%10 + 0x3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LCD1602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et_Maopi();
        Get_Maopi();
        Delay_ms(2000);                 //延时2s
        Get_Maopi();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多次测量有利于HX711稳定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JDQ=");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_Value%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Buzzer =0;
                        Delay_ms(25);
                        Buzzer =1;

        while(1)
        {

            Scan_Key();
        Get_Weight();

                //显示当前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超限报警
        if(Weight_Shiwu/1000 >= Max_Value || Weight_Shiwu >= AlarmValue)                //超过设置最大值或者传感器本身量程最大值报警
                {
                        JDQ = 0; Buzzer=0;
                }
                else
                {
                        JDQ = 1; Buzzer=1;
                }

            times++;
                if(times>=50)
                {
                    times=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word("     ");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

网友A:
能分享个原理图吗?

楼主:
应管理员要求特发电路原理图,其实买一个压力传感器配上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原理图在哪

楼主:
原理图,即一个压力传感器配上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C(2019-12-17):
为什么LCD液晶屏只显示Wellcome to use!就没清屏显示其它内容了。

网友D(2020-12-22):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即一个压力传感器配上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了。

没有ad转换器和hx711吗

网友E:
我也来学学 试试 提高一下

网友F(2021-03-25):
num1=GapValue/256;
        num2=GapValue%256;
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