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不运行

楼主(2018-05-01):
为什么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不运行,太阳能电池板是小功率板,但是输出电压测了是4.5-5v之间了,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网上那些升为5v模块不是输入端接好直接测量就好了吗,当我4.5v接输入端时,测输入端时就是2v了,输出端更小,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也没接反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电流不足够

网友B:
建议加个小锂电池或者超级电容,这样能输出稳定的电压给单片机。你这个不能用就是因为不稳定。

网友C:
5v模块至少也要9V左右输入,试试电压为9V输入

网友D:
先查看单片机供电需要多少伏,或者是单片机哪里出故障了

楼主:
电流不够怎么解决

网友E:
我查了一下,看到一种解释是太阳能不稳定,可以用太阳能接电池,给电池充电,电池接升压模块,再给单片机供电(我之前在淘宝上看到的那些升压模块都说是不保证能用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网友F:
电压电流不够

网友G:
功率问题,就是功率不够呃。
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好好琢磨吧

网友H:
提醒楼主一下:
任何电池、电源都是有内阻的。
当你考虑了内阻上的压降后,就明白了。

网友I:
太阳能板的功率比较小,单片机得不到需要的功率就工作不起了

网友J:
电流太小了压降得厉害,整个功率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K:
可能是太阳能电池般的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L:
电流大小,加上负载电压就被拉下来了。可以增加一个超级电容作为稳压的装置。另外要考虑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和开发板本身的功率。加一个可充电池比较靠谱

网友M:
加电池或是使用功耗更低的单片机

网友N:
太阳能电池板电压不够吧

网友O:
1,功率不够,加大电池板。2,稳压滤波电路检查,各种干扰让单片机不工作。3,加小电池稳压滤波

网友P:
电流太小了  可以考虑换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Q:
可能是电流输入不稳定

网友R:
因为没电

网友S:
这里,实际上你需要解决的只是太阳能对锂电充电的问题,与你的单片机无关。 你需要将太阳能输出的电,经过变换成4.5-5伏相对稳定的电压。然后由现成的充电管理对电池充电即可

网友T:
功率不够,空载测的4.5v是虚电。

网友U:
单片机供电部分有稳压电路 一般是5v或者3.3v  你测的太阳能电池板为5v  而稳压电路的输入需要大于输出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其次,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不稳定,电压有波动,可以加一个锂电池或者大电容解决~

网友V:
电压不稳定

网友W:
你测量的是开路电压而已,接上负载以后,内阻消耗电流过高,简单来说就是功率不匹配造成的。如果想深入研究可以看一下太阳能电池板的VI特性曲线,或者说放电曲线,啥都明白了。

网友X:
电压不稳

网友Y:
他只是发电没有储电功能

网友Y:
主要没有储电功能

网友Z:
太阳能电池板受光照的影响比较大,如果输出电压低,可能是光照不够,建议使用强光源监测一下

网友AA:
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输入的电压太小 要转5v的话最少输入8v-12v 不然转不了5v
二种情况是你的电压供电不稳
本人感觉还是你的电压太小了 带不起来单片机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B:
电压应该被单片机拉下了,检查下电路。

网友AC:
太阳能电池供电能力不足。
你测一下用5V稳压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时,电流是多少。比如是100mA。那就要求太阳能电池板标称功率是0.5W以上(不算转换效率)。功率不够,那只能先给电容或者电池充电,然后用电容或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而且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能力受光照影响非常大,光线弱,自然带载能力不足。
至于你说的升压电路(模块),它本身也是有损耗的。如果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全部损耗在这里,自然更没有一点能力去带动其他设备。

网友AD(2019-10-18):
你这里有3个问题需要解决
1,单片机供电,单片机需要稳定的供电,建议使用锂电池配合适当的稳压变压(看你的单片机是几伏的),这样只要电池有电,单片机就可以稳定工作,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
2,看你的5V模块输入要求,只有输入在要求的范围内才能升压
3,从描述看你的太阳能板开路电压4.5V到5V之间,应该是功率小了,解决方法一种是换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另一种方法是多块太阳能板并联
另外考虑几点,你所在区域的日照情况,如果光照好建议采用单晶硅的板子,如果阴天多建议采用多晶硅的板子

网友AE:
太阳能电池的5V,与点焊机的5V差了上千个量级,用微波炉变压器作的5V输出可以2S烧断一钉子。你把你的太阳能电池短路什么都不会发生,此时输出电压为0。楼上说的功率不够也是这意思。

网友AF(2020-05-18):
大佬,帮个忙可以吗

网友AG:
各位同仁给出的建议都很有用,受此启发

网友AH:
功率太小了,可能你太阳不够足,而且你要知道电流太小,支撑不了那么多电路,你要把没用到的管脚断电,就是盖上那个帽

网友AI:
按楼主的描述,是直接使用太阳能的电对单片机进行供电,因为我不知道太阳能的电池是多少伏的,所以不发表评论,只是给你两条建议。
第一: 若是太阳能电池是高于6.5V以上的,建议使用LDO稳压成5V对单片机进行供电。
第二: 据楼主描述,接负载(单片机)发现电压变成2V,那么有两种情况导致电压降低
       1)电池本身没有电了,提供不了功率给负载,这个时候,一接负载电压就会降低
       2)负载电路短路导致,若负载端本身有器件短路,也会瞬间拉低电源侧的电压。此时负载端必然会产生大量热量,用手摸一下负载即可分辨。
   以上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J:
不能直接用,要接电池
1,给电池充电
2,输出要稳压

网友AK:
太阳板功率小了

网友AL:
必须提高太阳能电池板收集的功率才能为电池或超级电容器充电,然后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它。

网友AM:
功率不够,不能带负载

网友AN:
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太阳能板功率太小,不能输出太大的电流内阻太大。
有以下三种解决方案:
(1):加稳压板和小充电电池还有充电管理芯片平时不用时充电,使用时用充电电池通过稳压板供电
(2):如果产品规模小,可以将主控芯片还有其他一切元件换成小功率低电流的,以减小功率(类似小太阳能计算器的思路
(3):换较大功率的太阳能板,不过为了稳定,应该加与主控匹配的稳压芯片
不是电压够了就能用,还要考虑很多问题
望采纳,谢谢

网友AO:
太阳能电池板要接畜电池,然后配上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AP:
电流太小了,驱动不了单片机,建议串联一个电源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