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应该如何学习单片机,除了看视频用软件之外?

楼主(2018-05-01):
除了看视频用软件之外

网友A:
建议首先学习c语言,没必要学习汇编,(汇编学起来比较费事,而且对于初学者用C语言完全可以)之后可以首先学习51单片机,买一块51的开发板,看里边的实例,理解他的源程序,每个例子都实验一下,看看结果。再配上一本51单片机的书,入门的话不是问题。

网友B:
先看看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再在Proteus上画一遍原理图,然后用洞洞板焊一遍。用自己焊的最小系统连个二极管啥的,写写程序,了解每个I/O口的作用。

网友C:
学习单片机要讲究持之以恒,而且要多动手去写进行实验,读书百遍,不如去实际操作写代码一次;视频看过了却没有去实际操作都是不行的,以前身边就有些单片机的初学者成天跟我抱怨哪里哪里的知识点搞不懂,久而久之就有放弃学单片机的想法了,又看书又看视频也没有用的,学单片机一定要多写代码多试验,就算你刚开始学单片机不会写代码,那你也可以照着书敲一下,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去看看实际效果如何;不管你是用汇编还是用C语言写代码,都要形成自己的编程思路,特别是汇编

网友D:
初期还是需要看视频的,因为视频相对有趣。。。先好好学习C语言,然后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学,好好理解例程,然后试着做综合实验。基础学完后可以找找项目做,比如循迹小车之类的,慢慢深入,做项目是学习效率比较高的方法。。。期间最好再学习一下电路板的绘制以及焊接。。。有助于你提升实践能力!

网友E:
学习单片机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多动手去写程序代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视频看过了却没有去实际操作都是不行的,以前身边就有些单片机的初学者成天跟我抱怨哪里哪里的知识点搞不懂,久而久之就有放弃学单片机的想法了,又看书又看视频也没有用的,学单片机一定要多写代码多试验,就算你刚开始学单片机不会写代码,那你也可以照着书敲一下,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去看看实际效果如何;初学者建议用C语言,简洁易理解,先学51单片机,51是基础。

网友F: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学校里面有相应的实验平台的话你可以利用好这个机会,可以自己去买一些好玩有趣的模块,自己设计一些比较智能的东西,这样学起来你的单片机技术会突飞猛进,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通过比赛来锻炼你的技巧是非常有效的,而看视频用软件那是你的基本操作,其次就是不断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多参加比赛,这样你会接触到一些非常厉害的行业大佬,也可以开阔你的眼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多在51hei论坛里看看,做些东西,学单片机会更容易!

网友G:
自己做一些小应用。比如测温度,闹钟,小钢琴等等

网友H:
动手制作,边做边学,边学边用,我想这样学到的东西印象更深刻。

网友I:
我觉得应该边实践边学习,先模仿再创造。

网友J:
做实验,写代码调试

网友K:
我觉得还是去参加一些比赛,这样给自己一些压力会更有成效

网友L:
找大牛带。。再就是实践,报个比赛啥的。

网友M:
多动手,多实践比什么都管用

网友N:
要有一块属于自的开发板,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就静下心去构思。有不明白的,再去看视频。会突然豁然开朗.

网友O:
买个开发板 把例程看会 自己学着写写

网友P:
多看看别人的程序,然后自己拿出想法,去实践,慢慢就积累了,

网友B:
自己试着看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原理图,然后自己尝试着用proteus画一遍原理图,接着用洞洞板焊一遍。

网友Q:
开始的时候看一下最小系统的原理图,找相关的书籍看看帮助理解基本的知识,在看看一些基本的例程,直接尝试的写一遍,也可以上网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

网友Q:
可以先找一些相关的书籍看看,如果可以我觉得可以看原版的英文资料,在看看一些基本的例程,再自己尝试的写一遍,上网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

网友R:
应该从51开始,把单片机的构造原理,寄存器功能搞清楚,再加以练习编程,结合c语言的学习。

网友S:
看书籍,查阅之类

网友T:
先把单片机的原理图搞懂吧。之后可以试着写一些小程序。

网友U:
多做一些简单的东西,熟练基本操作

网友V:
个人觉得学51必须要有一块开发板或最小系统板。平时看教程是可以跟着一起熟悉操作,更多是以后可以自己多尝试做一些小的项目。

网友W:
可以找些单片机应用实例自己按照实例做一遍

网友X:
自己动手,多动手才是真的

网友Y:
多动手吧,点亮一个led显示屏我都高兴的要死

网友Z:
你可以淘宝买一块开发板,开发板都有配套视频和资料的,可以让你对单片机有一定的了解。你还需要看数电和模电等知识,想实现什么功能可以自己写好程序烧到开发版上测试。再深入你可以自己焊版设计电路开发想要的功能,实践出真知

网友AA:
作为新人,推荐先拿过一次基础知识,然后拿一个复杂的例子 操作,再在Proteus上画一遍原理图,然后用洞洞板焊一遍。写写程序,会发现很多毛病 解决 就会让自己懂很快

网友AB:
看视频,写程序,仿真,实践缺一不可

网友AC:
建议首先学习c语言,没必要学习汇编,(汇编学起来比较费事,而且对于初学者用C语言完全可以)之后可以首先学习51单片机,买一块51的开发板,看里边的实例,理解他的源程序,每个例子都实验一下,看看结果。再配上一本51单片机的书,入门的话不是问题。
先看看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再在Proteus上画一遍原理图,然后用洞洞板焊一遍。用自己焊的最小系统连个二极管啥的,写写程序,了解每个I/O口的作用。
学习单片机要讲究持之以恒,而且要多动手去写进行实验,读书百遍,不如去实际操作写代码一次;视频看过了却没有去实际操作都是不行的,以前身边就有些单片机的初学者成天跟我抱怨哪里哪里的知识点搞不懂,久而久之就有放弃学单片机的想法了,又看书又看视频也没有用的,学单片机一定要多写代码多试验,就算你刚开始学单片机不会写代码,那你也可以照着书敲一下,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去看看实际效果如何;不管你是用汇编还是用C语言写代码,都要形成自己的编程思路,特别是汇编
初期还是需要看视频的,因为视频相对有趣。。。先好好学习C语言,然后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学,好好理解例程,然后试着做综合实验。基础学完后可以找找项目做,比如循迹小车之类的,慢慢深入,做项目是学习效率比较高的方法。。。期间最好再学习一下电路板的绘制以及焊接。。。有助于你提升实践能力!

网友AC:
尝试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最好先学习c语言。然后慢慢深入,不要着急。

网友AD:
做一些小项目 巩固基础 光看视频 不能使你进步

网友AE:
多写几遍就会有感觉,c语言涉及到的比较多还得慢慢积累

网友AF:
一定要上手练 多看别人写的程序 多自己动手写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