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单片机烧录为啥总是显示失败,明明是最新的软件

楼主(2018-05-01):
51单片机烧录为啥总是显示失败,明明是最新的软件……

网友A:
降低波特率,烧时只断单片机电一下。

网友B:
1  建议楼主只用四条线直接给IC下载,即VCC  RX TX GND,usb to ttl方式,不用装到板上,最简单办法。
2 STC单片机点下载后要给单片机断电一下。
3 查一下规格书文档,按官方下载方式操作。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首先检查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其次,确认下载前断电3秒,然后上电

网友D:
先看选的单片机型号是不是对的

网友E:
查看编程用的MCU引脚 上有没有接其它外围,影响了编程功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