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89C52制作的金属探测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5-01):
最近网上买了一些关于51金属探测器制作的资料,但是没有弄明白IO口输出的在1602显示的频率是怎么回事?有哪位大神能解答下?

网友A:
IO口输出的在1602显示的频率是感应振荡电路的输出频率, 线圈探测有金属存在, 输出频率有变化

网友B:
1602显示的频率是脉冲频率。脉冲电流使电感线圈产生磁场,穿过金属,金属产生涡电流,涡电流的磁场又会被电感线圈检测到。其实探头就是一个电感线圈。

网友C:
线圈里是正弦波电流,如果有金属就会影响电流的频率因此可以根据电流的频率测是否有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