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修改后的PCF8591四路采集电压串口显示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5-01):
原程序功能比较简单。经过修改后,实现如下功能:PCF8591不断通过IIC向单片机发送模拟电压对应的数字量,并存入D[]。
由串口输入‘1’后,将连续五次转换的值一致的值作为最终结果从串口输出。
在上位机中经过一系列转换,即可得到电压。

  1. /*********************************************************************************
  2. * 【作    者】: 雁翎电子
  3. * 【版    本】: V1.0
  4. * 【Q      Q】: 348439350
  5. * 【声    明】: 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6. * 【函数功能】: DA-AD试验
  7. * 【使用说明】: 单片机:STC89C52
  8.                  串口波特率:9600
  9.                                  串口一共发送4个字节
  10.                                  1 光敏电阻
  11.                                  2 热敏电阻
  12.                                  3 悬空
  13.                                  4 可调0-5V电压(蓝色电位器调节)
  15. **********************************************************************************/
  16. /********************************************************************************************/

  17.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18. #include <I2C.H>

  1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0.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long xdata  LedOut[8];
unsigned int  D[32];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nsigned char date;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 函数申明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char i);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void Initial_com(void);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光敏电阻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热敏电阻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悬空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可调0-5v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D[4]);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         D[4]=D[3];  //把模拟输入采样的信号 通过数模转换输出

           if(++AD_CHANNEL>4) AD_CHANNEL=0;

           /********以下将AD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delay(200);
         SBUF=D[0];
         delay(200);
         SBUF=D[1];
         delay(200);
         SBUF=D[2];
         delay(200);
         SBUF=D[3];
         delay(200);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网友A(2020-03-05):
你好 请问这个程序AD_CHANNEL没有给出准确的值,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