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程序怎么返回值?

楼主(2018-05-01):
我的矩阵键盘扫描程序想按键然后将按键值返回,存到数组中,再把数组串口通讯到另一个单片机上,请大神们看看我的程序,我通过检测得出我的键盘返回值不对。。。怎么破。。

uchar matrix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使用P1口
{
        uchar temp,key;
        uchar i=0,k=0;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0x30;
                                        break;
                                case 0xde:
                                        key=1+0x30;
                                        break;
                                case 0xbe:
                                        key=2+0x30;
                                        break;
                                case 0x7e:
                                        key=3+0x3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lcd_wdat(key);
                        return key;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0x30;
                                        break;
                                case 0xdd:
                                        key=5+0x30;
                                        break;
                                case 0xbd:
                                        key=6+0x30;
                                        break;
                                case 0x7d:
                                        key=7+0x3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lcd_wdat(key);
                        return key;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0x30;
                                        delay(50);
                                        lcd_wdat(key);
                                        return key;
                                        break;
                                case 0xdb:
                                        key=9+0x30;
                                        delay(50);
                                        lcd_wdat(key);
                                        return key;
                                        break;
                                case 0xbb:
                                        lcd_wcmd(0x01);
                                        delay(5);
                                        lcd_pos(1,0);
                                        while(dis3[i]!='\0')
                                        {
                                                lcd_wdat(dis3[i]);
                                                i++;
                                        }
                                        i=0;
                                        return 10+0x30;                                  //此键位为数字确认按键
                                        break;
                                case 0x7b:
                                        lcd_init();
                                        lcd_pos(0,4);
                                        return 11+0x30;                                 //此键位为数字修改按键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for(k=0;k<5;k++)
                                {
                                        send(keynum[k]);
                                        delay(50);
                                }
                                k=0;
                                lcd_wcmd(0x01);
                                delay(5);
                                lcd_pos(1,0);
                                while(dis4[i]!='\0')
                                {
                                        lcd_wdat(dis4[i]);
                                        i++;
                                }
                                i=0;
                                return 12+0x30;
                }
        }

}

网友A:
将扫描的状态放在定义的位上,通道8位或16位数据类型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