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4个引脚输入控制的电机驱动板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8-05-01):
,需要的参考一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i=0;
sbit P36=P3^6;

sbit P10=P1^0;         //循迹口,单片机P10口接循迹板的Q0
sbit P11=P1^1;   //单片机P11口接循迹板的Q1
sbit P12=P1^2;   //单片机P12口接循迹板的Q2

sbit P14=P1^4;         //单片机控制电机口,单片机P14口接右侧B57692那边的A1
sbit P15=P1^5;   //单片机P15口接右侧B57692那边的A2
sbit P16=P1^6;        //单片机P16口接右侧B57692那边的B1
sbit P17=P1^7; //单片机P17口接右侧B57692那边的B2
               //ENA和ENB短路冒不用拔它,如果想用单片机某个口去控制它也可以换成单片机控制,那才要拔掉,可以作为急停控制。
unsigned char j,time;
unsigned int kop,dr;
unsigned char 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4]={0xff,0xff,0xff,0xff},d[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j;
while(z--)
for(j=123;j>0;j--);
}

   void main()
  {
    TMOD=0x15;              // 打开定时器和计数器
        TH0=0x00;
        TL0=0x00;

          TH1=0XFc;               //1ms
        TL1=0X18;
        EA = 1;
    ET0=1;
        ET1=1;
    TR1 = 1;
        TR0 = 1;

   while(1)
      {
              if(P10==0&&P11==0&&P12==0)
             {
                  TR0=0;                                  //显示时间          停
              P0=d[0];
              P2=0XFE;
              delay(1);
              P0=d[3];
              P2=0XFB;
              delay(3);

             P0=d[2];                                 //显示测速                   停
             P2=0XFD;
             delay(3);
             P0=d[3];
             P2=0XF7;
             delay(3);
             P14=1;P15=1;P16=1; P17=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中断 服务程序
{
   unsigned int qq=0,ww=0;
   TH1=0XFc;
   TL1=0X18;//1ms
   i++;
    switch(i%4)
    {
    case 0:P0=c[0],P2=0XFE;d[0]=c[0];break;
    case 1:P0=c[1],P2=0XFD;d[1]=c[1];break;
    case 2:P0=c[2],P2=0XFB;d[2]=c[2]; break;
    case 3:P0=c[3],P2=0XF7;d[3]=c[3]; break;
    default:break;
    }
    P14=1;P15=1;P16=1; P17=1;

        if(P10==0&&P11==0&&P12==0)                //全测到
        dr=0;
        if(P10==1&&P11==0&&P12==1)                //中间测到
        dr=1;
        if(P10==0&&P11==1&&P12==1)                 //左边测到
        dr=2;
    if(P10==1&&P11==1&&P12==0)                 //右边测到
        dr=3;
        if(P10==0&&P11==0&&P12==1)                 //左两测到
        dr=4;
        if(P10==1&&P11==0&&P12==0)                 //右两测到
        dr=5;

        switch(dr)
         {
     case 0:P14=1,P15=1,P16=1,P17=1,TR1=0;break;              //全测到     停

     case 1:P14=0,P15=1,P16=0,P17=1;break;              //直走

         case 2:P14=1,P15=1,P16=0,P17=1,ww=1;break;    //左拐

         case 3:P14=0,P15=1,P16=1,P17=1,qq=1;break;           //右拐

         case 4:P14=1,P15=0,P16=0,P17=1,ww=1;break;           //左两测到   左拐

         case 5:P14=0,P15=1,P16=1,P17=0,qq=1;break;           //右两测到   右拐
         }
         /*跑出跑道外记忆 回到跑道内 */
         if(dr==2&&ww==1||dr==4&&ww==1)                          //单边或双边 测到跑出去
            {
                        qq=0;
                         P14=1;P15=1;P16=0;P17=1;
                }
          if(dr==3&&qq==1||dr==5&&qq==1)
                {
                     ww=0;
                  P14=0;P15=1;P16=1;P17=1;
            }

           if(i==1000) //1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