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定时开关智能家电插座源码设计

楼主(2018-05-01):
本设计主要是解决普通家电的智能化控制,主要描述一个遥控定时插座的设计与制作。该定时插座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中普通插座功能的不足,能够通过外设按键或遥控器设置插座的供电时间,使外接电器可以按照一定规律工作,既可以达到智能控制的目的,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节能的作用。

本系统由STC8C52单片机电路+时钟DS1302电路+LCD1602液晶显示电路+按键电路+继电器控制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红外传感器电路+电源电路组成。
1、DS1302时钟芯片,准确计时,自带3V纽扣电池,当系统掉电后,纽扣电池供电给时钟芯片继续工作,再次上电无需重新设置时间。
2、LCD1602液晶可以显示时、分、秒、星期、年、月、日。
3、可以设置5个开关开的时间和5个开关关的时间,每一个时间都可以单独设置成是否工作有效(Y/N),设定的时间并具有掉电保存功能,保存在STC单片机的内部,上电无需重新设置。
4、继电器吸合指示灯亮实现开关开,继电器断开指示灯灭实现开关关,继电器可以外接其他的家用电器。
5、具有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下按加、减键就可以实现开关的开和关。
6、开机默认是自动模式,当现在的时间和设置开的时间一致时,继电器工作打开开关,当现在的时候和设置关的时间一致时继电器断开关闭开关。
7、开关的开和关蜂鸣器的提示声不同,当开关开时,蜂鸣器会发出滴滴的提示声,开关关时,蜂鸣器会长鸣一声。
8、具有红外遥控功能,可以用红外遥控器完成整个产品的操作。“|<<”标识手动或切换,“>>|”表示设置或换页,“—”表示手动情况关闭或设置值--,“+”表示手动情况打开或设置值++。

源程序(C语言含详细备注)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bit flag_200ms ;          //200ms标志
bit flag_100ms ;          //100ms标志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蜂鸣器使能标志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uchar menu_1,menu_2;  //菜单选项

sbit relay = P2^0;//继电器
bit flag_moshi;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bit open1,open2,open3,open4,open5,open6,open7,open8,open9,open10,open11,open12;
uchar fen1=0x30,shi1=0x06;          //第1个开关的时间                 开
uchar fen2=0x30,shi2=0x07;          //第2个开关的时间                 闭
uchar fen3=0x10,shi3=0x08;          //第3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4=0x20,shi4=0x08;          //第4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5=0x00,shi5=0x09;          //第5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6=0x10,shi6=0x09;          //第6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7=0x50,shi7=0x09;          //第7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8=0x00,shi8=0x10;          //第8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9=0x40,shi9=0x10;          //第9个开关的时间
uchar fen10=0x50,shi10=0x10;          //第10个开关的时间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write_sfm2_ds1302(2,6,yue);
        write_sfm2_ds1302(2,9,ri);
        write_sfm2_ds1302(1,2,shi);
        write_sfm2_ds1302(1,5,fen);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write_sfm1(1,14,week);
}

/*************开关函数***************/
void menu_dis()
{

        if(miao == 0)
        {
                if(((fen == fen1) && (shi == shi1) && (open1 == 1)) ||
                   ((fen == fen3) && (shi == shi3) && (open3 == 1)) ||
                   ((fen == fen5) && (shi == shi5) && (open5 == 1)) ||
                   ((fen == fen7) && (shi == shi7) && (open7 == 1)) ||
                   ((fen == fen9) && (shi == shi9) && (open9 == 1)))
                   {                         //打开开关
                                   relay = 0;
                                for(i=0;i<4;i++)
                                {
                                           beep = ~beep;
                                        delay_1ms(200);
                                }
                                beep = 1;
                   }

                if(((fen == fen2) && (shi == shi2) && (open2 == 1)) ||
                   ((fen == fen4) && (shi == shi4) && (open4 == 1)) ||
                   ((fen == fen6) && (shi == shi6) && (open6 == 1)) ||
                   ((fen == fen8) && (shi == shi8) && (open8 == 1)) ||
                   ((fen == fen10) && (shi == shi10) && (open10 == 1)))
                   {                         //关闭开关
                                   relay = 1;
                                beep = 0;
                                delay_1ms(1000);
                                beep = 1;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2)
                {
                        flag_moshi = !flag_moshi;
                        if(flag_moshi == 0)                 //自动模式
                                write_string(2,13,"   ");
                        if(flag_moshi == 1)                 //手动模式
                                write_string(2,13,"sd ");
                }
                if(flag_moshi == 1)
                {
                        if(key_can == 3)
                                relay  = 0;          //开
                        if(key_can == 4)
                                relay = 1;    //关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menu_2 = 1;
                if(menu_1 > 6)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1)                 //设置
                {
                        menu_2 ++;
                        if(menu_2 > 6)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0x24);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0x60);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miao,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miao,0x60);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week,8);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week,8);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nian,0x9A);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nian,0x9A);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yue,0x13);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yue,0x13);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ri,0x32);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ri,0x32);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1302RAM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1302RAM显示出来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
/***************设置1开关时间*********************/
        if(menu_1 == 2)
        {
/////////////////////           第1个开关时间 kai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开关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x60);
                }
                if(menu_2 == 3)                  //设
                {
                        if(key_can == 3)
                                open1 = ~open1;
                        if(key_can == 4)
                                open1 = ~open1;
                }

/////////////////////           第2个开关时间        闭时间
                if(menu_2 == 4)                  //设置开关分
                {
                        if(key_can == 3)        //加        第2个开关时间
                                set_ds1302time(1,&shi2,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0x24);
                }
                if(menu_2 == 5)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0x60);
                }
                if(menu_2 == 6)                  //设
                {
                        if(key_can == 3)
                                open2 = ~open2;
                        if(key_can == 4)
                                open2 = ~open2;
                }
                write_string(1,0,"OPEN1 00:00 Y   ");
                write_string(2,0," OFF1 00:00 N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2);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2);           //显示分
                if(open1 == 1)
                        write_string(1,11," Y ");
                else
                        write_string(1,11," N ");
                if(open2 == 1)
                        write_string(2,11," Y ");
                else
                        write_string(2,11," N ");
        }
/***************设置2开关时间*********************/
        if(menu_1 == 3)
        {
/////////////////////           第1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开关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3,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3,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3,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3,0x60);
                }
                if(menu_2 == 3)                  //设
                {
                        if(key_can == 3)
                                open3 = ~open3;
                        if(key_can == 4)
                                open3 = ~open3;
                }

/////////////////////           第2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4)                  //设置开关分
                {
                        if(key_can == 3)        //加        第2个开关时间
                                set_ds1302time(1,&shi4,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4,0x24);
                }
                if(menu_2 == 5)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4,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4,0x60);
                }
                if(menu_2 == 6)                  //设
                {
                        if(key_can == 3)
                                open4 = ~open4;
                        if(key_can == 4)
                                open4 = ~open4;
                }
                write_string(1,0,"OPEN2 00:00    ");
                write_string(2,0," OFF2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3);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3);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4);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4);           //显示分
                if(open3 == 1)
                        write_string(1,11," Y ");
                else
                        write_string(1,11," N ");
                if(open4 == 1)
                        write_string(2,11," Y ");
                else
                        write_string(2,11," N ");
        }

/***************设置3开关时间*********************/
        if(menu_1 == 4)
        {
/////////////////////           第1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开关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5,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5,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5,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5,0x60);
                }
                if(menu_2 == 3)                  //设
                {
                        if(key_can == 3)
                                open5 = ~open5;
                        if(key_can == 4)
                                open5 = ~open5;
                }

/////////////////////           第2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4)                  //设置开关分
                {
                        if(key_can == 3)        //加        第2个开关时间
                                set_ds1302time(1,&shi6,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6,0x24);
                }
                if(menu_2 == 5)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6,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6,0x60);
                }
                if(menu_2 == 6)                  //设
                {
                        if(key_can == 3)
                                open6 = ~open6;
                        if(key_can == 4)
                                open6 = ~open6;
                }
                write_string(1,0,"OPEN3 00:00    ");
                write_string(2,0," OFF3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5);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5);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6);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6);           //显示分
                if(open5 == 1)
                        write_string(1,11," Y ");
                else
                        write_string(1,11," N ");
                if(open6 == 1)
                        write_string(2,11," Y ");
                else
                        write_string(2,11," N ");
        }

/***************设置4开关时间*********************/
        if(menu_1 == 5)
        {
/////////////////////           第4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开关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7,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7,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7,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7,0x60);
                }
                if(menu_2 == 3)                  //设
                {
                        if(key_can == 3)
                                open7 = ~open7;
                        if(key_can == 4)
                                open7 = ~open7;
                }

/////////////////////           第4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4)                  //设置开关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8,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8,0x24);
                }
                if(menu_2 == 5)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8,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8,0x60);
                }
                if(menu_2 == 6)                  //设
                {
                        if(key_can == 3)
                                open8 = ~open8;
                        if(key_can == 4)
                                open8 = ~open8;
                }
                write_string(1,0,"OPEN4 00:00    ");
                write_string(2,0," OFF4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7);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7);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6,shi8);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8);           //显示分
                if(open7 == 1)
                        write_string(1,11," Y ");
                else
                        write_string(1,11," N ");
                if(open8 == 1)
                        write_string(2,11," Y ");
                else
                        write_string(2,11," N ");
        }

/***************设置5开关时间*********************/
        if(menu_1 == 6)
        {
/////////////////////           第5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开关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9,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9,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9,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9,0x60);
                }
                if(menu_2 == 3)                  //设
                {
                        if(key_can == 3)
                                open9 = ~open9;
                        if(key_can == 4)
                                open9 = ~open9;
                }

/////////////////////           第5个开关时间
                if(menu_2 == 4)                  //设置开关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0x24);
                }
                if(menu_2 == 5)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0x60);
                }
                if(menu_2 == 6)                  //设
                {
                        if(key_can == 3)
                                open10 = ~open10;
                        if(key_can == 4)
                                open10 = ~open10;
                }

                write_string(1,0,"OPEN5 00:00    ");
                write_string(2,0," OFF5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9);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9);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6,shi10);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0);           //显示分
                if(open9 == 1)
                        write_string(1,11," Y ");
                else
                        write_string(1,11," N ");
                if(open10 == 1)
                        write_string(2,11," Y ");
                else
                        write_string(2,11," N ");
        }
        if((menu_1 >= 2))
        {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12,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12,1);  break;
                }
        }

}

/***********红外遥控程序**************/
void hongwai_dis()
{
//        unsigned char tab[3];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beep = 0;                                    //蜂鸣器叫一声
                        delay_1ms(50);
                        beep = 1;
                        switch(IRcord[2])
                        {
                                case 0x4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44: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5: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43:  key_can = 5;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tab[0]=IRcord[2]/100+'0';
//                        tab[1]=IRcord[2]/10%10+'0';
//                        tab[2]=IRcord[2]%10+'0';
//                        write_string(2,12,tab);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蜂鸣器叫一声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IO口
        init_int0();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hongwai_dis();

                if(key_can < 10)
                {
                        beep = 0;
                        delay_1ms(50);
                        beep = 1;

                        key_with();
                }
                key_can = 11;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if(flag_moshi == 0)   //自动模式
                        if(menu_1 == 0)
                                menu_dis();           //开关函数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num++;
  if(num>=600)
  {flag_200ms=1;}
}

/*****************红外解码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四个字节每个字节依次放在数组里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网友A:
先谢谢楼主的开源共享,然后参考过了再来回复

网友B(2018-06-02):
有没有嗯仿真图

网友C(2018-12-01):
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1-05-11):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E(2021-06-15):
有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