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提示警告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楼主(2018-05-01):
  我是初学者,看了半天程序应该没啥毛病呀,问题是编译器提示警告,基础东西搞不定,请教大师些
Build target '目标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led3.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LED3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44
"led3" - 0 Error(s), 1 Warning(s).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2;
sbit led2=P1^3;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led2=1;
    delay();
    led1=1;
    led2=0;
    delay();
   }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500;i>0;i--)
    for(j=114;j>0;j--);
}

网友A:
L16警告就是告诉你有未被显式调用的程序段,由于连接器并不能确定是否有隐式调用(例如通过函数指针或者手工入出栈强制跳转之类的形式),所以该程序段占用的RAM空间都不得不独立保留,有可能造成额外的空间浪费。

网友B:
while(1);这句话多了分号,加上分号后,该语句后的程序不会被执行。

网友C:
while(1);后面无法执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这句话多了分号,加上分号后,该语句后的程序不会被执行。

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