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1跟stc15w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01):
单片机stc89c51跟stc15w什么区别

网友A:
差别不小的了,,,,,最明显的是指令时间 12T和1T,别的如指令等等都有差别——15W是宽电压的,又分很多种。

网友B:
15系列可以设置内部RC晶振,可以省一个外部晶振元件。速度好像是快了一点点,还有后缀为W的是宽电压设计。对新手来说直接单器件可以运行。其它没啥区别。

网友C:
差别不大,15功能稍微多点

网友D:
你就理解成 同一车型的新款就好 功能更多 底盘还一样 呵呵

网友E:
通读两者的手册,比以上任何人的回答都准确、全面。

网友F:
stc89c51比较传统的单片机,STC15W设计风格有点像STM32

网友G:
15性能更好,功能更多。

网友H:
最明显的是指令时间 12T和1T,别的如指令等等都有差别——15W是宽电压的,15功能稍微多点

网友I:
15系列可以设置内部RC晶振,可以省一个外部晶振元件。速度好像是快了一点点,还有后缀为W的是宽电压设计。对新手来说直接单器件可以运行。其它没啥区别。多了一些外设之类。15以后还是主流。建议用15的吧。价格还相对便宜

网友J:
性能差别

网友K:
芯片型号 : STC15W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有比较器 (可当作一路ADC使用)
芯片型号 : STC89C51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用户代码区的最后7个字节为全球唯一ID号
  所以代码空间少7字节

网友L:
两种不同的芯片吧

网友L:
功能  不同

网友M:
前者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是intel的8031演化过来的。但后者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更多的外设资源。速度有所提升。首先新款的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就可以稳定工作。因为它内部集成了RC振荡器和max810的复位电路,而且时钟精度还是满足一般要求的。另外外设功能增加了spi,pwm,ccp,ADC(10位),端口功能有四种,主时钟可以做分频等,比前面传统的功能上强大了不是一点点。有部分的芯片还可以在无需仿真器的情况下直接在线仿真,单步调试程序。内置EEPROM,无需外扩EEPROM就可以存储数据(容量大小可选),低电压的检测等等功能。

网友N:
使用差别不大,但STC15W功能要强不少,而且是宽电压设计,电压要求没那么严。

网友O:
15的功能多一点,速度快一点,还有内部晶振。实际也没有太多的差别

网友P(2018-07-20):
15单片机是STC系列单片机的一大类别,属于51单片机范畴。1T模式,比传统的51单片机速度快8~12倍。

网友Q:
区别不大

网友R(2019-01-12):
可以用89C51写的程序直接烧录给STC15系列么

网友S:
15系列可以设置内部RC晶振,可以省一个外部晶振元件。速度好像是快了一点点,还有后缀为W的是宽电压设计。对新手来说直接单器件可以运行。其它没啥区别。15单片机是STC系列单片机的一大类别,属于51单片机范畴。1T模式,比传统的51单片机速度快8~12倍。

网友T:
1、种类不同:51系列单片机是指51内核,stc89c5X基本都是51内核的种类。  2、大小不同: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X*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3、配件不同: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所以可以说52是51(这个51是指stc89c51,不是51内核)的增强型。

网友U:
貌似差距不太大

网友V:
简单的说单片机stc89c51是基本51核的单片机,stc15w为增强性51单片机,区别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