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快速入门学习单片机,对于程序的编写能力如何去提高?请赐教

楼主(2018-05-02):
关于51单片机的学习,怎么样才能快速入门学习单片机,对于程序的编写能力如何去提高 ?   请赐教

网友A:
学习,就是一个积累过程,可以快速入门,一般不能快速提高——那些快速的,需要条件,如真的兴趣、天赋、适合的思维能力超强等等——什么事都想快速怎么怎么,是没有那么样的好事的,如果如此,那就不会有高科技的区别,也就不会有“中科”的事件了。呵呵

网友B:
自己多做一点单片机的设计,多做一些实物

网友C:
先不用学太多理论,先做一些例程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就是一个积累过程,可以快速入门,一般不能快速提高——那些快速的,需要条件,如真的兴趣、天赋、适 ...

学习是慢慢的积累过程,慢慢的来

网友D:
经常在论坛里转转,看人家写的博客,不仅可以解决你的一些疑惑,而且认知也会有很大提升,但要想编程能力提高,就做一些组合性的,用到的东西多了组合在一起也就困难,相应的编写能力也就会有很大提升,举个简单例子,一开始需要使用4个按键,几个数码管也是只要对应就好了,自己的认识就是每个IO口对应一个按键不就好了吗,但当你用到按键和数码管多的时候,你就需要考虑怎么让有限的IO口把它们都用上,你可能就会接触到矩阵键盘和数码管动态显示了,编程能力的提高其实就是多而不乱,为了完成自己某个成品而把很多东西加上去,能不出错的运行就编程能力有所提高了

网友E:
由浅入深吧,功能实现上可以多借鉴一下别人的程序,但一定要自己动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做一点单片机的设计,多做一些实物

比如说呢?那些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在论坛里转转,看人家写的博客,不仅可以解决你的一些疑惑,而且认知也会有很大提升,但要想编程能力提 ...

恩恩  这是不错的法子 ,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学太多理论,先做一些例程实践一下

好了  实例教程然在自己写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浅入深吧,功能实现上可以多借鉴一下别人的程序,但一定要自己动手实现

恩恩  会这样去做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