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基于stm32四轴飞行器源码

楼主(2018-05-02):
基于stm32四轴飞行器源码有c语言源码,应用keil5 即可得到最终结果

/**********************************************************************************
* 文件名  :incap.c
* 描述    :四通道输入捕获

* 实验平台:四轴飞行器STM3主控板
* 库版本  :ST3.5
* 作者    :
* 时间    :
**********************************************************************************/
#include "PPM.h"

//定时器5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u8  TIM5CH1_CAPTURE_STA=0;        //通道1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通道1输入捕获值

u8  TIM5CH2_CAPTURE_STA=0;        //通道2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2_CAPTURE_VAL;        //通道2输入捕获值

u8  TIM5CH3_CAPTURE_STA=0;        //通道3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3_CAPTURE_VAL;        //通道3输入捕获值

u8  TIM5CH4_CAPTURE_STA=0;        //通道4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4_CAPTURE_VAL;        //通道4输入捕获值

u32 tempup1=0;//捕获总高电平的时间us单位
u32 tempup2=0;//捕获总高电平的时间us单位
u32 tempup3=0;//捕获总高电平的时间us单位
u32 tempup4=0;//捕获总高电平的时间us单位

unsigned int pwmout1,pwmout2,pwmout3,pwmout4;                                 //输出占空比

void TIM5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初始化定时器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void get_pulsewidth(void)                                         //计算捕获的高电平时间
{

/*-------------------------------------------获取通道1高电平-----------------------------------*/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CH1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up1=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up1*=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up1+=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wmout1=tempup1/4;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pwm输出限制-----------------------------------------*/
        //                        if(pwmout1<250)        pwmout1=250;
        //                        if(pwmout1>420)        pwmout1=420;                                                //油门限制
/*---------------------------------------------------------------------------------------------*/
                    }

/*-------------------------------------------获取通道2高电平-----------------------------------*/
                        if(TIM5CH2_CAPTURE_STA&0X80)             //CH2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up2=TIM5CH2_CAPTURE_STA&0X3F;
                           tempup2*=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up2+=TIM5CH2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wmout2=tempup2/4;

                           TIM5CH2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获取通道3高电平-----------------------------------*/
                        if(TIM5CH3_CAPTURE_STA&0X80)          //CH3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up3=TIM5CH3_CAPTURE_STA&0X3F;
                           tempup3*=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up3+=TIM5CH3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wmout3=tempup3/4;

                           TIM5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获取通道4高电平-----------------------------------*/
                        if(TIM5CH4_CAPTURE_STA&0X80)             //CH4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up4=TIM5CH4_CAPTURE_STA&0X3F;
                           tempup4*=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up4+=TIM5CH4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wmout4=tempup4/4;

                           TIM5CH4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80)==0)//CH2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2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2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2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2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5CH2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2(TIM5);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5CH2_CAPTURE_STA=0;                        //清空
                                TIM5CH2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2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CH1 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5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80)==0)//CH3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3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3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3)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5CH3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3(TIM5);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5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5CH3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80)==0)//CH4 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4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4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4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4)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5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5);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