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通单片机后是不是DSP和FPGA和arm就比较好学了?

楼主(2018-05-02):
都说单片机比较低端,FPGA和arm要高端,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学arm,不用先了解单片机啊?

网友A:
我觉得arm的本质还是单片机啊,先学单片机再过渡到arm可以把。
高等数学很NB,所以就不学小学中学数学了吗?其实也不是不行,真正高等数学里面不是说你不会中学数学就完全不懂,但是更多人还是习惯一步步来吧。
我认为并不是什么NB去学什么,而是什么NB我就一步步来,循序渐进的去学NB的东西吧。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