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91 AD光敏电阻亮度显示源码

楼主(2018-05-02):
51单片机AD实验:使用AD采出光敏电阻阻值随光照强度变化的数值,附有实验结果图和详细源码

图片二

图片二

图片一

图片一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
void delay()  //5us
{;;}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bai,shi,ge;
        bai=value/100;
        shi=value%100/10;
        ge=value%100%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1);
}
void start()
{
        scl=1;
        _nop_();
        sda=1;
        delay();
        sda=0;
        delay();
        scl=0;
        _nop_();
}
void stop()
{
        scl=1;
        _nop_();
        sda=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scl=1;
        _nop_();
        sda=0;
        delay();
        scl=0;
        _nop_();
}
void norespons()
{
        scl=1;
        _nop_();
        sda=1;
        delay();
}
void init()
{
        scl=1;
        _nop_();
        sda=1;
        _nop_();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temp;
        temp=dat;
        for(i=0;i<8;i++)
        {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д1
                else
                        sda=0;          //д0
                scl=1;
                _nop_();
                temp<<=1;
        }
        scl=0;
        _nop_();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dat,i;
        sda=1;
        _nop_();
        scl=0;
        _nop_();
        for(i=0;i<8;i++)
        {
                scl=1;
                _nop_();
                if(sda)
                        dat|=0x01;
                if(i<7)
                         dat<<=1;
                scl=0;
                _nop_();
        }
        return dat;
}
void DAC_write(uchar dat)
{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0x40);
        respons();
        write_byte(dat);
        respons();
        stop();

}
uchar ADC_read(uchar com)
{
        uchar dat;
        dat=com;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com);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91);
        respons();
        dat=read_byte();
        norespons();
        stop();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char i=0,ad_value;
        init();
        while(1)
        {

                ad_value=ADC_read(0x42);
                display(ad_value);
                /*DAC_write(i);
                i++;  */
                delay1(1);
        }
}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是用LCD1602显示的程序?

网友B(2018-12-21):
你号,这个需要的元器件是什么了,我是新手,有点不懂

网友C(2019-04-21):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是用LCD1602显示的程序?

你有没有用LCD1602显示的程序

网友D(2019-07-03):
没发现值是反的吗?正常是光亮,数值大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发现值是反的吗?正常是光亮,数值大才对

这个元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光照越强,数值越小。测热敏电阻电压也是温度越高数值越小。搞不懂

网友F(2019-11-30):
那个能不能把接线发一下

网友G(2020-09-13):
我測試都只顯示255,哪裡搞錯了嗎?

网友G:
我接線錯誤,已經不會顯示255,非常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