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模拟PWM信号调光源码与详解

楼主(2018-05-02):
        89C51芯片没有自带PWM发生器,如果要用51来产生PWM波就必须要用软件编程的方法来模拟。方法大概可以分为软件延时和定时器产生两种方法。下面将逐一介绍。

        1 软件延时法

        利用软件延时函数,控制电平持续的时间,达到模拟pwm的效果。

        程序如下:

        #include sbit pwm=P1^0; main() { while(1) { pwm=1; delayus(60);//置高电平后延时60us,占空比60% pwm=0; delayus(40); } } void delayus(uint x) { while(x--); }

        proteus软件仿真结果如下:

        可见,用这种延时函数的方法就能简单地模拟出pwm输出。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也相当明显。当程序除了要输出pwm波还要执行其他操作比如键盘扫描、显示等操作时,需要占用CPU一定的机器周期,这样就会影响pwm的准确度。现在很少会用到这种方法,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2 定时器产生pwm

        这种方法利用了定时器溢出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改变电平的高低,在程序较复杂、多操作时仍能输出较准确的pwm波形。

        2.1 注意事项

        2.2.1中断服务程序的内容。

        一般来说中断服务程序只完成改变标志位、转换高低电平的功能,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太多的操作会影响pwm波的输出,尤其是除法、取余、浮点数运算会占用大量的机器周期,应在中断外完成运算。2.2.2定时器装入初值的问题。

        装入初值不能太接近于定时器的溢出值。如我们使用定时器方式1,最多能计65536个数,假设我们转入的初值为65534,那么定时器计两个数就会进入中断,这样会使程序紊乱而其他功能无法正常地执行,所以一般要留50-100个数的裕量。

        2.2 定时器工作方式

        在定时器工作方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方式0、1、2都可以,本文采用的是工作方式1,即16位定时器,这样可以获得较宽的调频范围。

        2.3 定时器初值的计算

        设占空比为α,频率为f

        产生高电平时装入定时器高8位的值应为

        产生高电平时装入定时器低8位的值应为

        显然,产生低电平时的公式只要把α换成(1-α)就行了。

        然而在51单片机中,浮点数运算需要消耗cpu很长的时间,为了提高程序效率,通常用100倍的占空比来计算。同时,要注意数据类型,避免超出范围,影响计算结果。关于C51的乘除法问题,可以看以下这篇文章:http://www.51hei.com/bbs/dpj-33628-1.html

        修改后的公式如下:a为100倍占空比,fr为0.01倍频率TH0 = (65535-a*100/fr)/256; //高位初值TL0 = (65535-a*100/fr)%256;同样,低电平的公式只需把a换成(100-a)即可。

        2.4 例程

        本例程采用定时器T0在工作方式1下产生一路PWM,用独立键盘控制频率、占空比的加减,频率可调范围100Hz-10kHz,占空比0-100%(均为理论值,实际值略低)部分代码如下:

        注:T0_H , T0_L , T1_H , T1_L 均用于暂时存储初值,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直接给寄存器TH0、TL0赋值,避免了在中断中计算。

        注:flag为pwm输出标志,flag=1输出高电平,flag=0输出低电平

        2.5 软件仿真结果

        2.5.1 频率为100Hz

        a.占空比约15%

        b.占空比95%

        2.5.2 频率为10KHz

        a.占空比15%

        b.占空比90%

/*-----------------------------------------------
功能:通过PWM(脉宽调制)调节LED的亮度
------------------------------------------------*/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0=P0^0;// 用sb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0.0端口,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LED0=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0=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0=1;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0=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0=0;
                   Delay(PWM_LOW);
                   LED0=1;
              Delay(CYCLE-PWM_LOW);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2019-04-26):
不是用定时器实现 文不对题 骗积分

网友B(2020-03-31):
为什么我照你的方式做却没有波形呢

网友C(2020-05-29):
一点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