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原理图在altium14生成PCB有困难,求步骤指导

楼主(2018-05-02):
    这原理图是复制来的,没库,生成原理图库是可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能复制库却不能粘贴,求个精确的步骤指导生成PCB

网友A:
1,打开Altium Designer软件,新建一个工程:PCB project。在新建的PCB project上点击右键,添加新文件,保存时分别保存“原理图”“PCB图”和“工程文件”

2,添加原理图库和PCB库文件到新建的工程中。也可以自己绘制原理图库和PCB图库。当明确项目要求后,可以确定原理图中所使用的元器件名称,型号和引脚定义。在新建的“工程”右键>>add new to project >>schematic libarary 新建库文件(后缀名为:.schlib),通过菜单栏下的“place”选择功能块进行绘制。

3,自己绘制PCB封装库。当从网络中找不到你想要的元件封装,或者你所用的元件是新出的产品,此时该元件的封装需要亲自绘制。利用游标卡尺或查看该元件datasheet中的封装信息来确定元件管脚行与列之间的距离。在新建的“工程”右键>>add new to project>>pcb library 新建库文件(后缀名为:.pcblib)。

4,特别注意,封装库文件自己绘制完成后需要重新命名,并且设置参考点,目的是在PCB生成时软件能明确此元件封装的坐标信息!设置参考点的方法为:edit>>set reference>>pin1

5,原理图绘制完成后编译。原理图绘制完成检查无误后开始编译,若仍然有错误会在编译结果中提示。编译快捷键为“C”“D",即连续按下键盘上的C和D即可。

6,生成PCB。原理图编译无错后即可生成PCB。在原理图界面点击: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xxxx.pcbdoc生成PCB文件。其中xxxx为你原理图的名称。

7,在生成的PCB界面,手动摆元件和连线。初步生成的PCB元件是依次排列,连线也不符合要求,此时需要你自己手动连线和摆元件,以达到满意的要求为止。元件重新摆正位置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注意事项
在自己绘制完封装库元件后一定别忘了设置封装的参考点,非常重要。
在PCB中摆元件时,尽量依据原理图中各元件的连接关系来摆,连接近的摆的近,

网友B:
可以在原理图中选择元器件,右键编辑元件,另存为新封装

网友C:
没看到图啊

网友D:
加我QQ直接远程指导:292968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