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操作D-THINK射频模块对射频卡进行数据采集、读写的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05-02):
1.利用STM32F103VET6的UART1对D-THINK进行通信操作;
2.stm32的uart2进行读写数据显示,方便调试模块;
3.D-think支持ISO15693的射频卡协议;
4.D-think支持IIC/USB/UART通信;
5.VCC接5V;
6.MCU的RX/TX与模块的TX/RX对接;
7.D-think模块比较耗电,不用时可发指令关掉天线。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创建人:luquanw
//MCU类型:STM32F103VET6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CD1604.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2C.h"

#define debug 0

#define oldone 0
#define newone 1

#define GetChipInDataLevel GPIOE->IDR&0x0004   //数据返回脚         PE.2
#define GetChipSckLevel GPIOE->IDR&0X0200      // 时钟输出脚   PE.9
#define ComDemoTestPin GPIOE->ODR^=0X01         //调试程序脚         PE.0
#define ChipVccPin GPIO_Pin_1                        //有芯片电源控制脚  PE.1

#define TestPin GPIO_Pin_3//0                  测试脚PE.3

//////////////////////////////////////////////////////////////////////////////////////
#define  KEY_SET   GPIO_Pin_5          //PB5
#define  KEY_UP    GPIO_Pin_8         //PB8
#define  KEY_DOWN  GPIO_Pin_9         //PB9
#define  KEY_START GPIO_Pin_10         //PC10

#define  Read_KEY_SET    (GPIOB->IDR & KEY_SET)
#define  Read_KEY_UP     (GPIOB->IDR & KEY_UP)
#define  Read_KEY_DOWN   (GPIOB->IDR & KEY_DOWN)
#define  Read_KEY_START  (GPIOC->IDR & KEY_START)

void Show_information(u16 type,u16 cap,u32 date,u8 color)
{        u8 flag=0;
        u8 temp;
        switch(type)
        {
                case 0x0103:   LCD_write_str(0,2,"256"); break;
                case 0x0107:   LCD_write_str(0,2,"257"); break;
                case 0x0111:   LCD_write_str(0,2,"156"); break;
                default:  flag=1;  LCD_write_str(0,2,"---"); break;
        }
        if(flag) {LCD_write_str(0,2,"Unknown!");return; }
        switch(cap)
        {
                case 0x2003:   LCD_write_str(9,2,"0.8L"); break;
                case 0xE803:   LCD_write_str(9,2,"1L  "); break;
                case 0xD007:   LCD_write_str(9,2,"2L  "); break;
                default:       LCD_write_str(9,2,"----"); break;
        }
        switch(color)
        {
                case 0x00:   LCD_write_str(5,2,"CY"); break;
                case 0x01:   LCD_write_str(5,2,"MG"); break;
                case 0x02:   LCD_write_str(5,2,"YL"); break;
                case 0x03:   LCD_write_str(5,2,"BK"); break;
                case 0x04:   LCD_write_str(5,2,"WH"); break;
                case 0x05:   LCD_write_str(5,2,"CL"); break;
                default:     LCD_write_str(5,2,"--"); break;
        }
        LCD_write_str(0,3,"20--/--/--");
        temp=date&0xff;         //0~99
    lcd_byte(2,3,temp);
        temp=(date>>8)&0xff;  //1~12

        lcd_byte(5,3,temp);
        temp=(date>>16)&0xff;  //1~31

        lcd_byte(8,3,temp);

}

  u8 BOXChar[]=" >>RF Chip Tester<< ";
//u8 BOXChar[]=">>TK Series Tester<<";

unsigned char waiting[] ="Ready to test...    ";
unsigned char Boxclear[]="                    ";
unsigned char BoxNoModel[]="<No Model> ";

void key_IO_init(void);
void Delay_uS1(u16 nUS);
void Delay_mS1(u16 nMS);
u16 key_scan(void);
void beep_IO_init(void);
void beep(u8 n);
void KEY_Ready(void);
void GPIO_Init_Function(void);
void GPIO_Init_IN(void);
void GPIOC_Init(void);
void RCC_Init_Func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16 T);
void delaynms(u8 t);
void OCWaveForChipCLKInitial(void);
void led_IO_init(void);
void LED_OK(unsigned char ok);
void LED_CLEAR(void);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void Read_Chip(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Write_Chip(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heck_Chip_UID( char *bufback);
unsigned char Control_DThink( char *bufin, char *bufref,unsigned char innum,unsigned char outnum);

u8 f;         //清除UART接收缓存
u8 DTBuf[40];  //UART接收缓存

u8 WDATA[4];  //写入数据缓存
/*
AA BB 05 00 00 00 04 01 05   //读模块ID
=》AA BB 16 00 11 12 04 01 00 44 2D 54 68 69 6E 6B 5F 4D 35 30 20 56 31 2E 36 77

AA BB 06 00 00 00 08 01 31 38  //设置模式
=》AA BB 06 00 11 12 08 01 00 0A

AA BB 06 00 00 00 0C 01 01 0C  //打开天线
=>AA BB 06 00 11 12 0C 01 00 0E

AA BB 05 00 00 00 00 10 10//多卡读UID
=》AA BB 18 00 11 12 00 10 00 00 C6 59 F1 2C 00 01 04 E0 00 7B 5B F1 2C 00 01 04 E0 AC

AA BB 05 00 00 00 01 10 11 //读单卡UID
=》AA BB 0F 00 11 12 01 10 00 00 7B 5B F1 2C 00 01 04 E0 0A

   */

u8 Read_Dthink_ID[9]={0xAA,0xBB,0x05,0x00,0x00,0x00,0x04,0x01,0x05};
u8 Dthink_ID[26]=     {0xAA,0xBB,0x16,0x00,0x11,0x12,0x04,0x01,0x00,
                      0x44,0x2D,0x54,0x68,0x69,0x6E,0x6B,0x5F,0x4D,
                                          0x35,0x30,0x20,0x56,0x31,0x2E,0x36,0x77};//返回参考

u8 SET_MODE[10]={0xAA,0xBB,0x06,0x00,0x00,0x00,0x08,0x01,0x31,0x38};
u8 MODE[10]={0xAA,0xBB,0x06,0x00,0x11,0x12,0x08,0x01,0x00,0x0A}; //返回参考

u8 OPEN_ANT[10]={0xAA,0xBB,0x06,0x00,0x00,0x00,0x0C,0x01,0x01,0x0C};
u8 ANT[10]={0xAA,0xBB,0x06,0x00,0x11,0x12,0x0C,0x01,0x00,0x0E};        //返回参考

u8 OFF_ANT[10]={0xAA,0xBB,0x06,0x00,0x00,0x00,0x0C,0x01,0x00,0x0D};
u8 OFFANT[10]={0xAA,0xBB,0x06,0x00,0x11,0x12,0x0C,0x01,0x00,0x0E};        //返回参考

u8 READ_ONE_CARD_UID[9]={0xAA,0xBB,0x05,0x00,0x00,0x00,0x01,0x10,0x11};
//u8 READ_ONE_CARD_UID[9]={0xAA,0xBB,0x05,0x00,0x11,0x12,0x01,0x10,0x12};
u8 CARD_UID[25];

char buf[0x20];
char typebuf[16];
char typeref[16];
char typebuf1[16];

#define RED 0
#define GREEN 1

//**********************************************************************
int main(void)
{

   u8 num,i,j,t,adress,EPNNUM,LOOPHERE,newType=oldone,EPNCHIP=0;
   u8 flag,EPNNUM_BEFORE=0;

   RCC_Init_Function();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Init_Function();

   KEY_Ready();
   beep_IO_init();
   LED_CLEAR();
   LED_OK(RED);
   TIM_Configuration();

   OCWaveForChipCLKInitial();
   USART_Configuration(19200);
   USART2_Configuration(9600);

   Init_I2C();

   delaynms(200);
   UART2_SendString("\r\n\r\n\r\n\r\nInitial D-Think.......");

   flag=0; //记录开机初始化过程状态

   flag|=Control_DThink(Read_Dthink_ID,Dthink_ID,9,20);        //查询模块的ID

   flag|=Control_DThink(SET_MODE,MODE,10,10);   //设置工作模式

   flag|=Control_DThink(OPEN_ANT,ANT,10,10);           //打开天线

   flag|=Control_DThink(OFF_ANT,OFFANT,10,10);        //关掉天线

   if(flag)
          {UART2_SendString("\r\n\r\nInitial Error!   ");beep(3); while(1);}
   else
          {UART2_SendString("\r\n\r\nInitial OK!     "); beep(1);}

    delaynms(200);  delaynms(200);
        for(j=0;j<16;j++)typebuf[j]=0xff;
        for(j=0;j<16;j++)typebuf1[j]=0xff;
        for(j=0;j<16;j++)typeref[j]=0xff;

     while(1)
         {

    while(Read_KEY_START&&Read_KEY_SET)delaynms(10);
        if(Read_KEY_START==0)//YES按键应答
    {
                           UART2_SendString("\r\n\r\n\r\n================START================\r\n\r\n\r\n\r\n");

                     Delay_mS1(10);
                          flag=0;
            //(1)打开天线=============================================================================
                    flag=Control_DThink(OPEN_ANT,ANT,10,10);           //打开天线
                        Delay_mS1(100);
                    if(flag)
                    {
                        UART2_SendString("\r\nOPEN Antenna Error!");
                                Control_DThink(OFF_ANT,OFFANT,10,10);        //关掉天线
                            beep(3);
                                goto giveup;
                        }

                   //(2)判断芯片UID=========================================================================
                        flag|=Check_Chip_UID(CARD_UID);        //CARD_UID是实际读出的UID串,每个芯片不一样,所以不判断
                        LED_CLEAR();
                        if(flag)
                        {
                            UART2_SendString("\r\n No Chip! ");
                                Control_DThink(OFF_ANT,OFFANT,10,10);        //关掉天线
                                beep(3);
                                goto giveup;
                        }

                                                                                   // AA BB /0F00/1112/0110/00/00/         9A AA 02 6B 00 01 04 E0   AE
                    UART2_SendString("\r\nUID:  "); //AA BB /0F 00 /11 12 /01 10 /00/ 00 /[7B 5B F1 2C 00 01 04 E0] /0A
                   // for(i=10;i<18;i++)
                     for(i=0;i<19;i++)
                           UART2_HEX(CARD_UID[i]);
                         UART2_SendString("\r\n\r\n\r\nDATA:\r\n\r\n");

            //读XX地址上的数据=============================================================
                  for(t=0;t<0x1c;t++)
                  {
                    for(j=0;j<4;j++)typebuf[j]=0xff;
                        adress=t;
                        UART2_SendString("\r\n(");
                        UART2_HEX(t);
                        UART2_SendString("):");
                        Read_Chip(adress,WDATA);
                        for(i=0;i<4;i++)typebuf[i]=WDATA[i];
                        for(i=0;i<4;i++)
                          UART2_HEX(typebuf[i]);
               }
                        beep(1);

                        giveup:
                        delaynms(30);
                           while(Read_KEY_START==0);
                        }

         }

}

void key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SET|KEY_UP|KEY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STA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uS1(u16 nUS)
{
        u8 i;
        while (nUS--)
        {
                for (i=0;i<8;i++){;;}
        }
}

void Delay_mS1(u16 nMS)
{
        while(nMS--)
        {
                Delay_uS1(1000);
        }
}
u16 key_scan(void)
{u16 key_value;
  if((Read_KEY_START))return 0;
   Delay_mS1(30);
  if((Read_KEY_START))return 0;
  if(!Read_KEY_START)key_value=KEY_START;
  Delay_mS1(50);
  return key_value;
}

void beep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
void beep(u8 n)
{u8 i;
for(i=0;i<n;i++)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lay_mS1(6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Delay_mS1(60);
  }
}
void KEY_Ready(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SET|KEY_UP|KEY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STA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FIO->MAPR  |=0X000000C0;//P84 位7:6TIM1_REMAP[1:0]:定时器1的重映像 =11: 完全映像(ETR/PE7,CH1/PE9,CH2/PE11,CH3/PE13,CH4/PE14,BKIN/PE15,CH1N/PE8,CH2N/PE10,CH3N/PE12)。

}

/***********************GPIO初始化子函数*********************/
void GPIO_Init_Func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声明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8;//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

  /* U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D5作为US2的TX端,打开复用,负责发送数据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 &GPIO_InitStructure);

           //PD6作为US2的RX端,负责接收数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不重映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作为US2的TX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PA3作为US2的RX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Init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声明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Mode_Out_PP;//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
}

void GPIO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声明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0XFFFF;//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

/***********************RCC初始化子函数*********************/
//Note:系统复位后,HSI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
void RCC_Init_Function(void)
{
         RCC_DeInit(); //Resets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外部8MHz高速时钟使能.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 == RESET);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就绪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的分频系数:AHB clock = SYS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2的分频系数:APB2 clock = HCLK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9);//RCC_PLLMul_2); //选择外部高速时钟作为PLL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选择PLLCLK作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PLLCmd(ENABLE); //PLL使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就绪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使能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

//TIM模块设置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         /72MHZ/(3+1)=  18MHZ;1/18= 0.05555555555us ////0.0555*(10+1)= 0.61111us=612ns,与测试结果一致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xffff;                      //这里必须是65535          ARR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3;//71;//1;//0;//71;//71;                       //预分频71,即72分频,得1M         72M/N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0;系统时钟分频 72M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只有TIME1和TIME8有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1_OC1模块设置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管脚输出模式:翻转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10;//30;//35;//200;//100;//2000;   //翻转周期:2000个脉冲 //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TIM1_CH1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为正逻辑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写入配置

    //清中断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

    //TIM1中断源设置,开启相应通道的捕捉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DISABLE);//ENABLE);//

    //TIM1开启
    TIM_Cmd(TIM1, DISABLE);
    //通道输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f==0)  //在发送新指令时,f要清0
                 {
             memset(DTBuf, 0, 40);        //系统函数,清0
                 DTBuf[f++]=temp;
                 }
                else
                 {
                 if(f<40)
                  {
                                 DTBuf[f++]=temp;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delaynms(u8 t)
{
        while(t--) delay(8192);
}

//*******************************************

//**********************************************************************
void TurnOffPowerSub(void)        //关掉芯片电源           //PE1 STM VCC
{
           while(!(GetChipSckLevel )); //PE9,    wait H
     while(GetChipSckLevel ); //wait L
         TIM_Cmd(TIM1, DISABLE);//TIM1->CR1 &= CR1_CEN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 ChipVccPin ); //PE1 ;GPIOA->BRR  |=0X02; //=0          这些位可读可写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操作。
}
//**********************************************************************
void TurnOnPower(void)
{
  GPIO_SetBits(GPIOE, ChipVccPin );//GPIOA->BSRR |=0X02; //=1
  TIM_Cmd(TIM1, ENABLE);
  }

  //********************
void OCWaveForChipCLKInitial(void)
{
         // 设置TIMx_CR1寄存器中的UDIS位,可以禁止更新事件
   TIM1->DIER &=0xfffd;          //TIM1->DIER:DMA/中断使能寄存器(TIMx_DIER :位1 CC1IE:允许捕获/比较1中断  P243
   TIM1->CCMR1&=0xFFF7;          //禁止预装载
   TIM1->CCR1=10;//10;//30;//2;//4;//8;//15;//30; 装入比较初值
   TIM1->ARR=10;//10;//30;//4;//8;//16;//30;           //预装载的值
   TIM1->CCMR1|=0x0008;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TIMx_CCMR1) :位3OC1PE: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p246
   TIM1->CR1 |= 0x0081;        //TIMx_CR1 位7 ARPE:自动重装载预装载允许位          //位4 DIR:方向  0:计数器向上计数;1:计数器向下计数。位0 CEN:允许计数器  P190
   TIM1->CR1 &=0XFFEF;
   TurnOnPower();
        delay(50);
         while (!(TIM1->SR &0x0002));  //状态寄存器(TIMx_SR).CC1IF///位1 CC1IF:捕获/比较1 中断标记                p244
    TIM1->SR &=0XFFFD;//清除捕获/比较1 中断标记//TIM1->SR = (u16)~TIM_IT_CC1;
    TIM1->ARR =144;//144;//TIM1->CCR1+15;//2;//4;//8;//15;//30;
        delay(50);
    TurnOffPowerSub();
        delay(50);
        }

unsigned char Control_DThink( char *bufin, char *bufref,unsigned char innum,unsigned char outnum)
{
   unsigned char i,flg=0;
   f=0;  //全局变量f=0表示清除UART的接收缓存

   UART1_SendString(bufin,innum);
   Delay_mS1(30);
   for(i=0;i<outnum;i++)
   {
         if(DTBuf[i]!=bufref[i])
         {
             flg|=1;  //与参考数据不一致
                 break;
          }
   }
   return flg;//1--error
}
unsigned char Check_Chip_UID( char *bufback)
{
            unsigned char i,j,flg=0;
                    f=0;  //全局变量f=0表示清除UART的接收缓存
                        for(i=0;i<19;i++)        //返回数据串包括UID
                        {
                                bufback[i]=0;
                        }
                        UART1_SendString(READ_ONE_CARD_UID,9); //OK返回19字节(0x13);NG返回10字节(0x0A)
                        Delay_mS1(30);

                    if(f<0x13)//UID读出字串的正常长度判断
                        {
                                flg=1;
                                return flg;
                        }
                     if(DTBuf[8])        //00表示成功
                        {
                                flg=1;
                                return flg;
                        }
                        j=0;
                        if(f<50)
                        for(i=0;i<f;i++)        //返回数据串包括UID
                        {
                                if((DTBuf[i]==0xAA)&&(DTBuf[i+1]==0x00))
                                {
                                        bufback[j++]=DTBuf[i];
                                        i++;
                                }
                                else
                                {
                                        bufback[j++]=DTBuf[i];
                                }
                        }

                        return flg;

}

unsigned char Write_Chip(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j,flg=0;
                        u8 SDTBuf[40]; //UART发送指令串缓存

                    f=0;  //全局变量f=0表示清除UART的接收缓存

                        SDTBuf[0]=0XAA;SDTBuf[1]=0XBB;SDTBuf[2]=19; SDTBuf[3]=0X00;SDTBuf[4]=0X00;SDTBuf[5]=0X00;
                        SDTBuf[6]=0X06;SDTBuf[7]=0X10;
                        for(i=0;i<9;i++)   //8~16
                        {
                                SDTBuf[i+8]=CARD_UID[9+i];
                        }
                        SDTBuf[17]=adr; j=18;
                        SDTBuf[j++]=data[0]; //18
                        if(WDATA[0]==0xAA)
                                SDTBuf[j++]=0X00; //19
                        SDTBuf[j++]=data[1];
                        if(WDATA[1]==0xAA)
                                SDTBuf[j++]=0X00;
                        SDTBuf[j++]=data[2];
                        if(WDATA[2]==0xAA)
                                SDTBuf[j++]=0X00;
                        SDTBuf[j++]=data[3];
                        if(WDATA[3]==0xAA)
                                SDTBuf[j++]=0X00;
……………………

下载(此代码年代久远,采用的老版本的库和老版本Keil编写的):

网友A: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