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连接传感器 控制电机,还要能无线传输数据,51单片够用吗?求解答

楼主(2018-05-02):
如果要 连接传感器  控制电机 还要能无线传输数据 51单片够用吗

网友A:
51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足够的,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毕设,51单片机能够对那些传感器的数值获取是很基础的功能,控制电机也只是通过一个输出口电平高低变化控制,利用51的wifi模块进行局域网的数据传输控制网上也有很多例子

网友C:
不取决于51,而是取决于你的智商。

网友D:
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