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方格

楼主(2018-05-02):
如题,买了个开发版自己焊接,焊接应该没问题,就是没显示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调调电阻,减少对比度

网友B:
如果硬件没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程序出错或者对比度太高,先载入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调整对比度,如果不行就是硬件上的问题了。

网友C:
看看BIAS设置得对不对

网友D:
感觉是你的1602有点问题,找个同学的插上试试。这样对比最快能找到问题。

网友E:
学习一下。。虽然不懂

网友F:
是只有上面的一行显示方格吗,那一般是对比度没有调好,你用改锥挑一挑液晶附近的10K电位器,一般能够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BIAS设置得对不对

这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