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频率计(电路图+pcb+论文+仿真+源码)

楼主(2018-05-02):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频率计
设计的频率计范围能够达到1HZ-1MHZ(实际上51单片机达不到这个范围,不要在实验环境下进行),这个是课设来着,用Proteus仿真实现的,给有需要的同学参考一下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数字频率计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论文内容截图: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CLK=P2^0;
sbit DO=P2^1;
sbit DI=P2^1;
sbit CS=P2^2;
sbit CLR=P3^0;
sbit GATE=P3^1;
sbit K1=P3^7;
uint  num=0;
uint  c=0;
float d=0;
uchar e=1,f=1;
unsigned long int aaa=0,bbb=0;
uchar LCD_wait()//LCD1602内部等待函数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P0;
}
void LCD_write(bit aa,uchar bb)//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
        E=0;
        RS=aa;
        RW=0;
        _nop_();
        P0=bb;
        _nop_();//注意顺序
        E=1;
        _nop_();//注意顺序
        E=0;
        _nop_();
        LCD_wait();//LCD1602内部等待函数
}
void LCD_display(uchar temp)
{
        LCD_write(0,0x08|temp);
}
void LCD_input(uchar cc)
{
        LCD_write(0,0x04|cc);
}
void LCD_init()//初始化LCD
{
        //RW=0;
        LCD_write(0,0x38);//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0,0x38);

        LCD_write(0,0x0C);//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0,0x01);//清屏
        LCD_write(0,0x0C);//AC递增,画面不动

}
void LCD_sfj1(uchar x,uchar y)
{
        if(y==0)
                LCD_write(0,0x80|x);
        if(y==1)
                LCD_write(0,0x80|(x-0x40));
}
void LCD_print(uchar *p)
{
        while(*p!='\0')
        {
                LCD_write(1,*p);
                p++;
        }
}
void delay1(uchar x)//ms延时子函数
{
    uchar i;
    for(i=0;i<x;i++); //延时,脉冲一位持续的时间
}
uchar start(bit temp)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dat为通道选择。
{
        uchar i,aa=0;
    CS=0;
    DO=0;//片选,DO为高阻态
    delay1(10);
    CLK=0;
    delay1(2);
    DI=1;
    CLK=1;
    delay1(2);//第一个脉冲,起始位
    CLK=0;
    delay1(2);
    DI=1;
    CLK=1;
    delay1(2);//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CLK=0;
    delay1(2);
    DI=temp;        /*******************************/
    CLK=1;
    delay1(2);//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
    DI=0;
    DO=1;//DI转为高阻态,DO脱离高阻态为输出数据作准备
    CLK=1;
    delay1(2);
    CLK=0;
    delay1(2);//经实验,这里加一个脉冲AD便能正确读出数据,
        //不加的话读出的数据少一位(最低位d0读不出)
        for(i=0;i<8;i++)
    {
            CLK=1;
               delay1(2);
               CLK=0;
               delay1(2);
               aa=(aa<<1)|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
    CS=1;//取消片选,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return(aa);//把转换结果返回
}
uint fenjie(bit cc)
{
        uchar dd;
        uint  ee;
        dd=start(cc);
        ee=(uint)dd*100/51; //51是由5/255的倒数得来的,5是5V,255是8位AD。
        return(ee);
}
void delay2(uint z)//按键消抖
{
        uint x;
        uchar 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elay3()//1s延时子函数
{
        u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碍于篇幅,上述只有部分代码,其他在压缩包中

论文内容预览:http://www.51hei.com/bbs/dpj-115892-1.html

网友A(2018-07-12):
作者做的很详细,新手表示找到救命稻草了

网友B(2018-10-10):
作者做的很详细!

网友C:
非常好,很实用!

网友D:
很详细还得慢慢研究

网友E:
刚刚试过 特别好用 如果用12M晶振 可以测下限130HZ 上限16MHZ   估计改成24M晶振 可以测的更高

网友F:
做的十分详细了,可以一步步看明白

网友G(2018-12-09):
谢谢分享,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H(2019-03-07):
很给力的资料

网友I:
很详细哦

网友J(2019-05-04):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K:
这里的74HC393芯片在这里就是计数用吗?

网友L:
很专业嘛

网友L:
谢谢楼主,可惜没有黑比下载

网友M:
非常的棒

网友M:
非常非常的棒

网友N:
为什么仿真不了呀楼主

网友O(2019-06-06):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找了很久了,太需要了

网友P:
这个代码正确吗

网友Q:
不错  这个程序可以

网友R:
小新找到迷茫的方向了,感谢

网友S(2019-07-12):
做的真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T:
非常不错,学到了

网友U:
不能打开?

网友V(2019-12-07):
楼主 为啥下载完程序 电路也接好了 屏幕没显示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刚刚试过 特别好用 如果用12M晶振 可以测下限130HZ 上限16MHZ   估计改成24M晶振 可以测的更高

请问一下  为什么按照电路接好之后 1602只有第一排一行块块呀,没有显示,是正常的吗   以后加入一个输入信号也是没反应的呢  我的晶振是11.0592的 麻烦你啦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W:
真的很谢谢楼主,解决了问题,电路还有些看不懂,楼主很棒。

网友X: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Y:
很详细,太棒了给新手研究很管用

网友Z:
楼主你好,我输入程序都搞定后,1602上有waiting 但是之后没有仿真上的没信号时的F=...hz,全是方块,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A:
大家谁知道怎么实现分频?

网友AB:
好棒    很好

网友AB:
很好  真的好棒

网友AC(2020-04-05):
很好,不错的东西

网友AD:
感谢感谢,有做出实物的嘛,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AE(2020-05-13):
非常感谢 学习了很多

网友AE:
感谢你的资料,很有帮助

网友AE: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的资料

网友AF:
大神啊太厉害了叭

网友AF:
很好很详细

网友AG:
感谢作者分享的学习资料

网友AH:
频率计单片机,这下不愁看

网友AI(2020-06-14):
....我们要求范围是10HZ-100KHZ   怎么改啊?

网友AI:
...我们要求10HZ-100KHZ 怎么改啊?

网友AJ:
楼主这个好详细呀

网友AK:
试验中不知道能否防制OK

网友AL:
引用 网友E:
刚刚试过 特别好用 如果用12M晶振 可以测下限130HZ 上限16MHZ   估计改成24M晶振 可以测的更高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并且也感谢朋友们的文档,谢谢

网友AM:
感谢楼主的分享,51有你更精彩

网友AN(2020-08-07):
这个RP1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N:
楼主为什么我照着你这个弄了一个 lcd不显示啊

网友AO:
最近正好在学习相关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AP(2020-10-13):
很实用,感谢作者的分享。

网友AQ:
这个pcb打印出来  能直接用吗

网友AR:
引用 网友AQ:
这个pcb打印出来  能直接用吗

图片上的PCB打印出来不能用,必须是扩展名为PCB的文件,而且还在软件里需要设置,然后打印。

网友AS(2021-03-24):
怎么修改频率计上限为1m,2m,3m以上或者改为500k

网友AT(2021-10-09):
做得不错的工具

网友AU:
作者做的新手小白都可以看得懂

网友AU:
实用的,可以平常做实验用

网友AV(2022-04-11):
很给力,慢慢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AW(2022-12-04):
你好,我看了你的数字频率计,在原理图转换成PCB的时候出现了线程出错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X(2023-01-13):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的详细、实用。

网友AY(2024-05-01):
这个是等精度数字频率计吗??

网友AZ(2024-06-13):
你好,怎么验证这个数字频率计

网友BA(2024-09-11):
很强 打开了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