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不会亮,程序如下

楼主(2018-05-02):
%F`CJHH[TNN90P3)7V07~MK.png UQIWA}(OYTP@Q7{4YS%EP5A.png O{2426YGH@]78HLCB)5GQY1.png F%ZC)G6TV{LPG$QH{Y~WPEV.png

网友A:
应为你的变量cout的问题,你仔细看看你的定时器子程序和外部按键中断子程序。还有你按键中断是如何实现的,我没有看到你设置的按键.我只是个人感觉,应为我也是个新手,有说错的地方请多多海涵。

网友B:
仔细检查那个定时器中断有没有错,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最后查出来是定时器中断函数的错,个人感觉,说错了求轻喷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显示程序,很简单的程序,仿真时数码管也是不显示,后来在位端加了三极管后仿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