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24通过GPIO直接控制8个LED产生流水灯效果proteus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5-02):
LPC2124流水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LPC212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文 件 名:main.c
* 功    能:LED显示控制。
*           通过GPIO直接控制8个LED产生流水灯效果
* 说    明:
*           这个警告可忽略,C2892E: signed constant overflow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th.h"

//LCD显示屏端口定义
#define LCD_SCL 1<<19
#define LCD_SI  1<<20
#define LCD_A0  1<<21

//TC77温度传感器
#define TC77_SCK        1<<16
#define TC77_CS                1<<17
#define TC77_SI                1<<18

//LCD1602液晶显示器
#define LCD1602_RS        1<<8
#define LCD1602_RW        1<<9
#define LCD1602_EN        1<<10
#define BUSY                1<<7

/****************************************************************************
* 名    称:DelayNS()
* 功    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
        for(i=0; i<50000; i++);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IO0DIR = LCD1602_RS | LCD1602_RW | LCD1602_EN | 0xff;
}

//TC77初始化
void TC77_INIT()
{
        IO1DIR = TC77_SCK | TC77_SI | TC77_CS | LCD_SCL | LCD_SI | LCD_A0;
}

//写命令
void WR_CMD(char cmd)
{
        int i;

        IO1CLR = LCD_A0;

        for(i=7;i>=0;i--)
        {
                IO1CLR = LCD_SCL;

                if(cmd & (1<<i))
                {
                        IO1SET = LCD_SI;
                }
                else
                {
                        IO1CLR = LCD_SI;
                }
                IO1SET = LCD_SCL;
        }

}
//写数据
void WR_DAT(char dat)
{
        int i;

        IO1SET = LCD_A0;

        for(i=7;i>=0;i--)
        {
                IO1CLR = LCD_SCL;

                if(dat & (1<<i))
                {
                        IO1SET = LCD_SI;
                }
                else
                {
                        IO1CLR = LCD_SI;
                }
                IO1SET = LCD_SCL;
        }

}
//LCD显示反转
void dis_reverse()
{
        //WR_CMD(0xc8);
        WR_CMD(0xa7);
        //WR_CMD(0xa1);//0xc8是顺序颠倒,0xa7是指颜色颠倒
}
//LCD显示子程序1
void display1()
{
        int i;
        for(i=0;i<128;i++)
    {
            WR_DAT(i);
    }
}
//LCD显示子程序2
void display2(int i)
{
        WR_CMD(0xb0+i);//表示在第三页
        WR_CMD(0x10);
        WR_CMD(0x00);

        WR_DAT(0xFF);
        //WR_DAT(0x66);
        //WR_DAT(0x66);
        //WR_DAT(0xFF);

}
//LCD显示子程序3
void display3(int i)
{
        int j;
        WR_CMD(0xb0+i);//表示在第三页

        for(j=0;j<8;j++)
        {
                WR_CMD(0x10+j);
                WR_CMD(0x00);

                WR_DAT(0xFF);
        }
        //WR_DAT(0x66);
        //WR_DAT(0x66);
        //WR_DAT(0xFF);

}
//LCD显示子程序4
void display4()
{
          WR_CMD(0xb0+7);
          WR_CMD(0x10);
          WR_CMD(0x0F);

          WR_DAT(0xFF);
          WR_DAT(0x66);
          WR_DAT(0x66);
          WR_DAT(0xFF);
}
//LCD显示子程序5
void dis_logo()
{
        int i;
        int j;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28] = {/*  共1024字节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8,0x38,0x38,0x38,0x78,0x78,0x78,0x78,0x78,0x70,0xF0,0xF0,0xF0,0xF0,0xE0,0xE0,0xE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C0,0xE0,0x60,0x70,0x30,0x38,0x18,0x1C,0x0C,0x0E,0x06,0x06,0x07,0x03,0x03,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C,0xF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60,0x30,0x10,0x18,0x0C,0x06,0x06,0x0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0,0xF8,0xFC,0xFC,0x7E,0x1E,0x1E,0x0E,0x06,0x07,0x07,0x07,0x0E,0xFE,0xFE,0xFE,0xFC,0xF8,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8,0x7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F,0x3F,0x7F,0x7F,0xFF,0xFF,0xFE,0xFC,0xF8,0xF8,0xF8,0xF0,0xF0,0xF0,0xE0,0xE0,0xC0,0x80,0x00,0x00,0x00,0xE0,0xF8,0xF8,0xFC,0x8C,0xC0,0xC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C0,0xC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1,0x83,0x83,0x80,0x80,0x80,0xC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C0,0xC0,0xC0,0x80,0x00,0x80,0x80,0x00,0x00,0xC0,0xF0,0xF8,0xFC,0x1C,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for(i=7;i>=0;i--)
        {
                WR_CMD(0xb0+i);//表示在第三页
                WR_CMD(0x10);
                WR_CMD(0x00);
                for(j=127;j>=0;j--)
                {
                        WR_DAT(table[i][j]);
                }
        }
        /*for(i=0;i<8;i++)
        {
                WR_CMD(0xb0+i);//表示在第三页
                WR_CMD(0x10);
                WR_CMD(0x00);

                for(j=0;j<128;j++)
                {
                        WR_DAT(table[i][j]);
                }
        }*/
}
//LCD显示子程序6
void dis_CN()
{
        int i;
        int j;
        int k;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5][2][16] = {
                /*--  文字:  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4,0x44,0x44,0x24,0x14,0x0C,0xFF,0x0C,0x14,0x24,0x44,0x44,0x84,0x8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9,0x49,0x89,0x79,0x0D,0x0B,0x09,0x08,0x08,0x08,0x08,0x00,

                /*--  文字:  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40,0x20,0x50,0x48,0x44,0xC3,0x44,0x48,0x50,0x20,0x40,0x80,0x80,0x00,
                0x40,0x40,0x42,0x4A,0x72,0x42,0x42,0x7F,0x42,0x42,0x62,0x5A,0x42,0x40,0x40,0x00,

                /*--  文字:  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08,0x38,0xC8,0x08,0x09,0x0E,0x08,0x08,0xC8,0x38,0x08,0x08,0x08,0x0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1,0x0A,0x04,0x0A,0x11,0x20,0x40,0x40,0x80,0x80,0x00,

                /*--  文字:  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F4,0x54,0x54,0x54,0x5F,0x54,0x54,0x54,0xF4,0x04,0x04,0x00,0x00,
                0x10,0x10,0x90,0x5F,0x35,0x15,0x15,0x15,0x15,0x15,0x35,0x5F,0x90,0x10,0x10,0x00,

                /*--  文字:  棒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44,0x54,0xD4,0x74,0x5F,0x54,0xD4,0x54,0x44,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01,0x12,0x11,0x14,0x14,0xFF,0x14,0x14,0x11,0x12,0x00
        };

        for(i=0;i<2;i++)
        {
                WR_CMD(0xb0+i+3);
                WR_CMD(0x10);
                WR_CMD(0x00);

                for(j=4;j>=0;j--)
                {
                        for(k=15;k>=0;k--)
                        {
                                WR_DAT(table[j][i][k]);
                        }
                }
        }
}
//LCD显示子程序7
void dis_CN1()
{
        int i;
        int j;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2][64] = {
                /*--  文字:  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4,0x44,0x44,0x24,0x14,0x0C,0xFF,0x0C,0x14,0x24,0x44,0x44,0x84,0x80,0x00,*/0x80,0x80,0x40,0x20,0x50,0x48,0x44,0xC3,0x44,0x48,0x50,0x20,0x40,0x80,0x80,0x00,0x08,0x08,0x08,0x38,0xC8,0x08,0x09,0x0E,0x08,0x08,0xC8,0x38,0x08,0x08,0x08,0x00,0x00,0x04,0x04,0xF4,0x54,0x54,0x54,0x5F,0x54,0x54,0x54,0xF4,0x04,0x04,0x00,0x00,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44,0x54,0xD4,0x74,0x5F,0x54,0xD4,0x54,0x44,0x00,
                /*0x08,0x08,0x08,0x08,0x09,0x49,0x89,0x79,0x0D,0x0B,0x09,0x08,0x08,0x08,0x08,0x00,*/0x40,0x40,0x42,0x4A,0x72,0x42,0x42,0x7F,0x42,0x42,0x62,0x5A,0x42,0x40,0x40,0x00,0x80,0x80,0x40,0x40,0x20,0x11,0x0A,0x04,0x0A,0x11,0x20,0x40,0x40,0x80,0x80,0x00,0x10,0x10,0x90,0x5F,0x35,0x15,0x15,0x15,0x15,0x15,0x35,0x5F,0x90,0x10,0x10,0x00,0x04,0x03,0x00,0xFF,0x00,0x01,0x12,0x11,0x14,0x14,0xFF,0x14,0x14,0x11,0x12,0x00

                /*--  文字:  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棒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for(i=1;i>=0;i--)
        {
                WR_CMD(0xb0+i+3);//表示在第三页
                WR_CMD(0x10);
                WR_CMD(0x00);
                for(j=63;j>=0;j--)
                {
                        WR_DAT(table[i][j]);
                        WR_DAT(table[i][j]);
                }
        }
}

//TC77温度传感器设置配置寄存器

void WR_CONF(int conf)
{
        int i;
        IO1SET = TC77_CS;
        IO1CLR = TC77_CS;
        IO1CLR = TC77_SCK;
        for(i=15;i>=0;i--)
        {
                IO1SET = TC77_SCK;
                if(conf & (1<<i))
                {
                        IO1SET =  TC77_SI;
                }
                else
                {
                        IO1CLR = TC77_SI;
                }
                IO1CLR = TC77_SCK;

        }

        IO1SET = TC77_CS;
}

//读取TC77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传感器

unsigned int RD_TEMP(void)
{
        int i;
        int temp = 0;
        IO1SET = TC77_CS;
        IO1CLR = TC77_CS;
        IO1CLR = TC77_SCK;

        for(i=15;i>=0;i--)
        {
                temp = temp<<1;
                IO1SET = TC77_SCK;

                if(TC77_SI)
                {
                        temp++;
                }
                IO1CLR = TC77_SCK;
        }

        IO1SET = TC77_CS;

        return temp;

}

//LCD1602液晶显示屏

/*******************************************************
*     功能:检查LCD是否忙碌,忙碌等待,不忙了返回
********************************************************/

void CheckBusy()
{
    IO0DIR = 0x700;//0-7输入,8-10输出   ,读状态

    while(1)
    {
        //读状态,RS=L,RW=H,E=H
        IO0CLR = LCD1602_RS;
        IO0SET = LCD1602_RW;
        IO0SET = LCD1602_EN;

        if(!(IO0PIN & BUSY))      //如果不忙了,返回
        {
            break;
        }
        IO0CLR = LCD1602_EN;//如果忙了,清空E标志,继续等待
    }
    IO0DIR = 0x7ff;//IO口全部恢复为输出
}

void LCD1602_WR_CMD(char cmd)
{
        CheckBusy(); //检查是否BUSY ,忙碌一直在此等待

    //写指令,RS=L,RW=L,然后D0~D7=指令码,E=高脉冲发送命令
    IO0CLR = LCD1602_RS;
    IO0CLR = LCD1602_RW;

    IO0CLR = 0xff;//清空端口
    IO0SET = cmd;  //发送数据

    IO0SET = LCD1602_EN;

    DelayNS(10);

    IO0CLR = LCD1602_EN;//恢复,以便继续使用

}

void LCD1602_WR_DAT(char dat)
{
        CheckBusy(); //检查是否BUSY ,忙碌一直在此等待

    //写指令,RS=H,RW=L,然后D0~D7=指令码,E=高脉冲发送命令
    IO0SET = LCD1602_RS;
    IO0CLR = LCD1602_RW;

    IO0CLR = 0xff;//清空端口
    IO0SET = dat;  //发送数据

    IO0SET = LCD1602_EN;

    DelayNS(10);

    IO0CLR = LCD1602_EN;//恢复,以便继续使用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_CMD(0x38);
        LCD1602_WR_CMD(0x0f);
        LCD1602_WR_CMD(0x01);
}
/*******************************************************
*     功能:设置显示位置
*           坐标自动加1
********************************************************/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witch(x)
    {
        case 0:
            y+=0x80;
            break;
        case 1:
            y+=0xc0;
            break;
    }
    LCD1602_WR_CMD(y);    //显示坐标更新 设置数据指针
}
/*******************************************************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单个字符
********************************************************/
void 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Set_XY(x,y);
    LCD1602_WR_DAT(data);
}

/*******************************************************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Set_XY(x,y);
    while(*str)
    {
        LCD1602_WR_DAT(*str);
        str++;
    }
}

/****************************************************************************
* 名    称:main()
* 功    能:根据表DISP_TAB来控制LED显示。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r1[]="TC77 Test ...";
        unsigned  char  str2[]="T=";
        int temp;
        int 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