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串口通信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8-05-02):
源程序是100例实训里的,功能是P3^2口低电平发送一字符串(外部中断0),因为外部中断0有别的用处,不想占用。我现在想用一个IO口来控制发送字符串(比如P1^5口低电平条件),但fasong函数并不起作用,想知道原因或者解决的方法,在此先谢谢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_Buffer[11]; //接收缓冲
uchar Buf_Index=0; //缓冲空间索引
sbit PIN1=P1^5;
//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fasong(void);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0x00;
Receive_Buffer[0]=-1;
SCON=0x50; //串口模式 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 工作模式 2
TH1=0xfd; //波特率 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EA=1;EX0=1;IT0=1;
ES=1;IP=0x01;
TR1=1;
while(1)
{
for(i=0;i<100;i++)
{ //收到-1 为一次显示结束
if(Receive_Buffer[i]==-1) break;
P0=DSY_CODE[Receive_Buffer[i]];
DelayMS(500);
}
DelayMS(200);
}
if(!PIN1)
{

   fasong();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0; //关闭串口中断
RI=0; //清接收中断标志
c=SBUF;
if(c>='0'&&c<='9')
{ //缓存新接收的每个字符,并在其后放-1 为结束标志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Buf_Index+1)%10;
}
ES=1;
}
void fasong(void)interrupt 0//外部中断 0
{
uchar *s="来自80C51!\r\n";
uchar i=0;
while(s[i]!='\0')
{
SBUF=s[i];
while(TI==0);
TI=0;
i++;
}

}

网友A:
看一下外围电路,例如上拉电阻之类的

网友B:
原先是INT0中断后发送,现在改P1.5中断后发送,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必须使用P1.5可以产生中断芯片,STC的可以!标准的51P1口无中断功能,不行。

网友C:
外部中断程序怎么可能被其他条件调用,你把外部中断程序去掉,把其中任务放在if(!PIN1)里,可以查询方式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是INT0中断后发送,现在改P1.5中断后发送,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必须使用P1.5可以产生中断芯片,STC的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D:
下载器插上电脑亮了一下又暗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D:
下载器亮了一下又暗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