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卡升级用户代码 bootloader_IAP

楼主(2018-05-02):
SD卡升级具体看代码 , 以后还有U盘升级, 远程升级等
bootloader_iap_sd

/*************************************************************
*************************************************************/

#include "includes.h"

extern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extern uint32_t JumpAddres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nsigned int key_flag = 0;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lash解锁
        FLASH_Unlock();
  //Test if Key push-button on STM3210X-EVAL Board is presse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key_flag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

  /* 如果按键按下, 执行IAP驱动程序更新Flash程序 */
  if (!key_flag)
  {
                //串口初始化
    BSP_Init();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                .\"\".    .\"\",");
                SerialPutString("\r\n                |  |   /  /");
                SerialPutString("\r\n                |  |  /  /");
                SerialPutString("\r\n                |  | /  /");
                SerialPutString("\r\n                |  |/  ;-._ ");
                SerialPutString("\r\n                }  ` _/  / ;");
                SerialPutString("\r\n                |  /` ) /  /");
                SerialPutString("\r\n                | /  /_/\\_/\\");
                SerialPutString("\r\n                |/  /      |");
                SerialPutString("\r\n                (  ' \\ '-  |");
                SerialPutString("\r\n                 \\    `.  /");
                SerialPutString("\r\n                  |      |");
                SerialPutString("\r\n                  |      |");
                SerialPutString("\r\n=                               Bootloader for STM32F10X  v1.0.1     =");
                SerialPutString("\r\n=                               COPYRIGHT@2012     Wanwei Tech       =");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r\n");
    Main_Menu ();
  }
  else
        {
                IAP_JumpToApplication();  /* 执行用户程序 */
        }

  while (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CHECK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in]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in]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urn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while(1);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2-27):
F1系列小容量和中容量貌似没有SDIO接口啊

网友B(2019-04-09):
程序占用了19K的ROM啊,从3000开始跑APP程序会不会不够啊

网友C(2021-07-28):
试试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