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常见问题汇总(共68页pdf下载)

楼主:
MSP430常见问题汇总

Q5: 运行到断点时程序不能自动结束,必须自己按 break。我这是程序跑飞了么?
A5:是你断点设置的多了吧。你在程序中,只设置这一个断点试试
Q6:当在RAM 中对其中一变量开辟的尺寸是 512 字节时,程序总占用 3.5K RAM 空间,可以正常烧到芯片中,也可以正常运行;
当对同一变量开辟的尺寸是1024字节,而其它均未改变时,程序总占用 4.0K左右RAM 空间,可以正常烧到芯片中,却无法运行!!!!
A6:方法一 将一些变量定义成 no init 类型
方法二 修改IAR 的cstartup.s43 程序,具体方法如下: (iar310a为例)
1 将cstartup.s43 程序加载到用户自己的项目中,cstartup.s43 在 iar310a的路径如下$TOOLKIT_DIR$\src\LIB\
2 修改cstartup.s43 中的__program_start子程序,加入关闭看门狗的命令 MOV #0x5A80,&0x0120
3 在 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 页 中 选择 Override default programe, 并 将 Entry lib 设置 成__program_start

Q7: 请问AR 编译器的s43文件用什么编辑器打开?
A7:打开IAR 编译器后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另外,记事本也可以打开
Q8:怎么设置才能使2274内部dco 产生稳定的 16M的时钟信号,还有就是 2274 是不是提供FLL+ 功能!
A8:2XXX没有FLL+,但是TI 在出厂芯片的时候已经做过出厂测试,你只要选择它头文件里的那个16M即可
Q9:程序编译时提示:Warning[Pe001]: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改呢?
A9:敲个回车就可以了
Q10:过去用435/436 等因为仿真的几要线和端口都没有复用.所以很轻松就搞定.现在 1232的仿真口和 P1口是公用的,仿真时我把第一脚TEST接VCC,这样可以下载仿真了,可是发现这复用的几个P1口就不能执行其正确的动作了,请教
A10:做仿真口的复用管脚在仿真时,被作为仿真功能管脚使。
Q11:USB 仿真器下载汇编程序时没有问题,但是下载C语言程序时,出报警信息
如下:
The stack plug-in fail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main".The stack window will not be able to display stack contents.
(You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in the Tools>Options dialog box.
在调试信息窗口出现 operation error.
A11:调试c 程序时
在 Tools>Options dialog box 中stack 要选中指向 main 函数处。
汇编和c 要建不同的工程下调试。
Q12:装了 MSP-FET430UIF 仿真器,但是在 AQ430 的 Options 中,无法找到该仿真器,正常应该有LPT1/LPT2/LPT3/TIUSB四个选项,为什么看不到 TIUSB?
A12:先看看硬件管理器中有没有那个硬件,有则先用 IAR 试试.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