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洗衣机proteus仿真与源码设计(功能很全)

楼主(2018-05-02):
分享我的单片机课设给51hei的朋友们,一个功能很全的模拟洗衣机仿真与源码,是51单片机控制的,有强洗按钮,弱洗按钮,标准洗按钮,甩干按钮.
液位传感器,排水阀按钮等功能一应俱全.

还带各种指示灯:

/*-------------------------------
作者:小新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qiang_ledon qiang_led=1;
#define qiang_ledoff qiang_led=0;
#define biao_ledon biao_led=1;
#define biao_ledoff biao_led=0;
#define ruo_ledon ruo_led=1;
#define ruo_ledoff ruo_led=0;
#define piao_ledon piao_led=1;
#define piao_ledoff piao_led=0;
#define sgan_ledon sgan_led=1;
#define sgan_ledoff sgan_led=0;
#define jin_ledon jin_led=1;
#define jin_ledoff jin_led=0;
#define pai_ledon pai_led=1;
#define pai_ledoff pai_led=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uint t=0,tt=0;
   sbit k1=P0^0;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sg=P0^3;
   sbit hk1=P0^4;
   sbit hk2=P0^5;
   sbit ledon=P0^7;
   sbit qiang_led=P2^0;
   sbit biao_led=P2^1;
   sbit ruo_led=P2^2;
   sbit piao_led=P2^3;
   sbit sgan_led=P2^4;
   sbit jin_led=P2^5;
   sbit pai_led=P2^6;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beepon=P2^7;
   sbit sm1=P3^6;
   sbit sm2=P3^7;
void delay2(void)
   {
  unsigned char m;
  for(m=0;m<200;m++)
        ;
   }

void delay1(int s)
   {
   int i;
   for(;s>0;s--)
   for(i=0;i<65;i++);
   }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j;
   for(i;i>0;i--)
   for(j=255;j>0;j--);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sm1=0;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1=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2();
     delay2();
   sm1=1;
   sm2=0;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1=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P3=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1=1;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

void beep()
   {
          p30=0;
    p31=0;
           t=0;
        while(1)
        {
          beepon^=1;
      delay(300);
      if(t>=80) break;
        }
        beepon=0;
        biao_led=0;
    }

void f_qiang()
    {
         qiang_ledon;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80&&tt<=400)
          {
            p31=0;
            p30=1;        //正转 4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 4s
          while(t<8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biao()
        {
          qiang_led=0;
      biao_led=1;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60&&tt<=400)
           {
          p31=0;
                  p30=1;        //正转3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3s
          while(t<6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ruo()
    {
          qiang_led=0;
          biao_led=0;
          ruo_led=1;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40&&tt<=400)
           {        p31=0;
                        p30=1;        //正转2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 2s
               while(t<4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piao()
        {
           qiang_ledoff;
           biao_ledoff;
           piao_ledon;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40&&tt<=400)
               {        p31=0;
                        p30=1;        //正转2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2s
                 while(t<4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piao_ledoff;
          }

void pai_leds()
     {
            p30=0;
            p31=0;
               pai_led=1;        //排水阀灯亮 等待霍尔开关2
            while(hk2);
            if(hk2==0)  //如果闭合
            pai_led=0;        //排水灯灭
     }

void jin()
    {
            p30=0;
            p31=0;
            jin_ledon;
             while(hk1);
            if(hk1==0)
            jin_ledoff;
     }

void sgan()
    {
            sgan_ledon;         //甩干灯亮
             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t<=400)
            {
                            p31=0;
                        p30=1;
                DisplaySecond(second);
                 }
        sgan_ledoff;
    }

void sgan1()
    {
           sgan_ledon;
            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t<=400)
            {
                           p31=0;
                   p30=1;
               DisplaySecond(second);
                 }
        piao_ledoff;
        sgan_ledoff;
        beep();
            t=401;
    }

void f_an1()
   {
        qiang_ledon; //方案1灯亮
        jin();  //进入强洗
        f_qiang();         //循环20S
        delay1(4000);//延时4s
        f_biao();  //循环20S
        delay1(4000);//延时4s
        f_ruo();  //循环20S
        ru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sgan_ledoff;
        ruo_ledoff;
        piao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off;
        pia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1();//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
        beep();
   }

void f_an2()
   {
        biao_ledon; //方案1灯亮
        jin();
        f_biao();  //循环20S
        delay1(4000); //延时4S
        f_ruo();  //循环20S
        ru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ruo_ledoff;
        piao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0;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5s
        piao_led=0;
        beep();
   }

void f_an3()
  {
        ruo_led=1; //方案1灯亮
        jin();
        f_ruo();  //循环20S
        ru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ruo_ledoff;
        piao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0;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5s
        piao_led=0;
        p30=0;
        beep();
   }

int main(void)
{
  TMOD=0x01;       //方式1 16位计数器
  TH0=-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P2=0;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0;           //秒初始化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f_an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f_an2();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f_an3();
            }
        }

         if(sg==0)
        {
                delay(10);
                if(sg==0)
                {
                   sgan1();
                }
        }
}
        return 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次中断,即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上面的程序我仿真的时候 没有效果 求帮忙修改:

另外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这个基本实现了,但是还是不完美:http://www.51hei.com/bbs/dpj-75453-1.html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一运行仿真,再按按钮,电机一直不转

网友B(2019-04-15):
很是实用  可以做洗衣机了

网友C(2019-05-26):
有具体的分析嘛

网友D(2019-07-02):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E(2019-12-31):
楼主代码能加解释吗

网友F(2020-03-18):
楼主代码能加解释吗 +1

网友G(2020-05-13):
洗衣程序方案一和方案二有问题,我已经修改了,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洗衣程序方案一和方案二有问题,我已经修改了,有需要的联系我

你好你好,想要洗衣机程序呢

网友I:
代码复制,出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代码复制,出错了

是不是篇幅不够,代码好像没完整

网友J:
能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才能让他正常运行呢,谢谢

网友K(2020-07-08):
引用 网友G:
洗衣程序方案一和方案二有问题,我已经修改了,有需要的联系我

你好,求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K:
运行了一下,甩干能运行,其他模式下电机不运转,有人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L:
好像那个洗的时候 那个电机不会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好,想要洗衣机程序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qiang_ledon qiang_led=1;
#define qiang_ledoff qiang_led=0;
#define biao_ledon biao_led=1;
#define biao_ledoff biao_led=0;
#define ruo_ledon ruo_led=1;
#define ruo_ledoff ruo_led=0;
#define piao_ledon piao_led=1;
#define piao_ledoff piao_led=0;
#define sgan_ledon sgan_led=1;
#define sgan_ledoff sgan_led=0;
#define jin_ledon jin_led=1;
#define jin_ledoff jin_led=0;
#define pai_ledon pai_led=1;
#define pai_ledoff pai_led=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uint t=0,tt=0;
   sbit k1=P0^0;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sg=P0^3;
   sbit hk1=P0^4;
   sbit hk2=P0^5;
   sbit ledon=P0^7;
   sbit qiang_led=P2^0;
   sbit biao_led=P2^1;
   sbit ruo_led=P2^2;
   sbit piao_led=P2^3;
   sbit sgan_led=P2^4;
   sbit jin_led=P2^5;
   sbit pai_led=P2^6;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beepon=P2^7;
   sbit sm1=P3^6;
   sbit sm2=P3^7;
void delay2(void)
   {
  unsigned char m;
  for(m=0;m<200;m++)
        ;
   }

void delay1(int s)
   {
   int i;
   for(;s>0;s--)
   for(i=0;i<65;i++);
   }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j;
   for(i;i>0;i--)
   for(j=255;j>0;j--);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sm1=0;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1=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2();
     delay2();
   sm1=1;
   sm2=0;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1=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P3=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1=1;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

void beep()                                                         //报警
   {
          p30=0;
    p31=0;
           t=0;
        while(1)
        {
          beepon^=1;
      delay(300);
      if(t>=80) break;
        }
        beepon=0;
        biao_led=0;
    }

void f_qiang()                                           //强洗衣
    {
         qiang_ledon;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80&&tt<=400)
          {
            p31=0;
            p30=1;        //正转 4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 4s
          while(t<8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biao()                                                           //标准洗衣
        {
          qiang_led=0;
      biao_led=1;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60&&tt<=400)
           {
          p31=0;
                  p30=1;        //正转3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3s
          while(t<6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ruo()                //弱洗衣
    {
          qiang_led=0;
          biao_led=0;
          ruo_led=1;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40&&tt<=400)
           {        p31=0;
                        p30=1;        //正转2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 2s
               while(t<4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

void f_piao()                                                                  //漂洗
        {
           qiang_ledoff;
           biao_ledoff;
           piao_ledon;
           t=0;
           t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1)
          {
                      if(tt>=400) break;
                   t=0;
                 while(t<40&&tt<=400)
               {        p31=0;
                        p30=1;        //正转2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2s
                 while(t<4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p30=0;
      p31=0;
          piao_ledoff;
          }

void pai_leds()                                                                           //排水
     {
            p30=0;
            p31=0;
               pai_led=1;        //排水阀灯亮 等待霍尔开关2
            while(hk2);
            if(hk2==0)  //如果闭合
            pai_led=0;        //排水灯灭
     }

void jin()                                                                                  //进水
    {
            p30=0;
            p31=0;
            jin_ledon;
            while(hk1);
            if(hk1==0)
            jin_ledoff;
     }

void sgan()                                                                                           //甩干
    {
            sgan_ledon;         //甩干灯亮
            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t<=400)
            {
                            p31=0;
                        p30=1;
                DisplaySecond(second);
                 }
        sgan_ledoff;
    }

void sgan1()
    {
           sgan_ledon;
           t=0;
       int_time=0;
       second=00;
             while(t<=400)
            {
                           p31=0;
                   p30=1;
               DisplaySecond(second);
                 }
        piao_ledoff;
        sgan_ledoff;
        beep();
            t=401;
    }

void f_an1()
   {
        qiang_ledon; //方案1灯亮
        jin();  //进入强洗
        f_qiang();         //循环20S
        delay1(4000);//延时4s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sgan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off;
        pia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1();//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
        beep();
   }

void f_an2()
   {
        biao_ledon; //方案2灯亮
        jin();

        f_ruo();  //循环20S
        delay1(4000); //延时4S
        ru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ruo_ledoff;
        piao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0;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5s
        piao_led=0;
        beep();
   }

void f_an3()
  {
        ruo_led=1; //方案3灯亮
        jin();
        f_ruo();  //循环20S
        ruo_ledoff;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 //甩干20S
        ruo_ledoff;
        piao_ledoff;
        jin();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漂洗
        f_piao();  //循环20S
        sgan_led=0;
        pai_leds();
        delay1(1000); //延时1S 进入甩干
        sgan();//最终甩干20s
        delay(500);//延时5s
        piao_led=0;
        p30=0;
        beep();
   }

int main(void)
{
  TMOD=0x01;       //方式1 16位计数器
  TH0=-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P2=0;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0;           //秒初始化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f_an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f_an2();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f_an3();
            }
        }

        if(sg==0)
        {
                delay(10);
                if(sg==0)
                {
                   sgan1();
                }
        }
}
        return 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次中断,即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秒加1
      }
   TH0=-50000/256;   //50000  =50ms中断一次
   TL0=-50000%256;
   t++;
   tt++;
   }

网友M:
新手不懂那按键接电阻至5v,按下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N(2021-05-17):
sbit ledon=P0^7;定义P0.7有什么用吗,仿真上没看到连有电路,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