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程序中,有P10,P11,P12三个按键,我想把P13加进去,直接case 0x07不对么

楼主(2018-05-02):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网友A:
加case 0x07是可以的

网友B:
单独看这段程序可以加case 0x07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