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实现与电脑数据库的联通?

楼主(2018-05-02):
51单片机怎么实现与电脑数据库的联通?
通过51单片机将传感器采集的值上传数据库,用PC端/app控制单片机相应功能的工作?

网友A:
写数据库的任务由上位机程序处理。大致过程如下:
1、单片机通过Uart将数据传给PC;
2、PC接收到数据后做校验、数据合法性检查;
3、调用数据库存储过程。

网友B:
在PC端和单片机端均需要编写相对应的串行通信口程序,PC和单片机之间需要一个电压转换的IC,然后将PC的TXD、RXD与单片机的TXD、RXD交叉连接就行了。https://wenku.baidu.com/view/d2f40e2e49649b6649d7476a.html可参考本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