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PWM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源码(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8-05-02):
设计内容及要求
内容包括:
1.        查找文献资料,学习直流电机控制的工作原理;
2.        转速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3.        硬件电路设计,绘制电路原理图和PCB图;
4.        设计软件,并调试
5.        综合调试,测试、分析误差原因
6.        撰写设计报告
要求:
1.矩阵键盘设定并显示转速,实时显示实际转速
2.按键控制电机起停、正反转
3.PWM转速闭环控制。
4.用lcd12864液晶屏显示相关内容
设计
参数
1.转速调节范围:1500转/分--3000转/分
2.测速误差<10%

制作完成的pid直流电机转速控制系统实物图: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2
sbit PWM=P1^4;
sbit P10=P1^0;
sbit P12=P1^2;
uchar speed1[4]={"0000"};//设定转速
uchar speed2[3]={"000"};//占空比
uchar speed[]={"0000"};//当前转速
uchar KeyValue=0;
uint AA,count=0,flag;

float pid_p=0.003,pid_i=0.003,pid_d=0.002;        //PID三个参数 初值
uint SpeedSet=3000,CurrentSpeed;//设定转速 当前转速
unsigned char pid_val_mid;//pid_val_mid脉冲宽度
unsigned int lastError=0;
long int sumError=0;//sum偏差和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333;j++)
         {;}
}

/********************* 键盘扫描*************/
void KeyDown(void)
{
        GPIO_KEY=0x0f;
                delay1(10);
        if(GPIO_KEY!=0x0f)
        {
                delay1(10);
                if(GPIO_KEY!=0x0f)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delay1(10);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1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

void timer()
{

         TMOD=0x11;//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1工作方式1,16位定时;
         TH0=0x4b;//50ms初值
         TL0=0xfe;

         TH1=0xfc;//1msPWM控制
         TL1=0x66;

         TR1=1;          //启动定时器1
         ET1=1;           //定时器1中断使能
         IT0=1;//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TR0=1;        //定时器启动标志
         ET0=1;        //定时器中断使能
         EX0=1;        //外部中断使能
         EA=1;        //全局中断
}

/***********************lcd显示*************/
void  display()
{

          speed[0]=CurrentSpeed/1000+0x30; //当前转速
                speed[1]=CurrentSpeed/100%10+0x30;
                speed[2]=CurrentSpeed/10%10+0x30;
                speed[3]=CurrentSpeed%10+0x30;

                speed1[0]=SpeedSet/1000+0x30;//设定转速
                speed1[1]=SpeedSet/100%10+0x30;
                speed1[2]=SpeedSet/10%10+0x30;
                speed1[3]=SpeedSet%10+0x30;

                speed2[0]=pid_val_mid/100+0x30;
          speed2[1]=pid_val_mid/10%10+0x30;//占空比
                speed2[2]=pid_val_mid%10+0x30;

          DispHanzi(0,0,5,"当前转速:");
                DispZimu(0,5,4,speed);
                DispHanzi(1,0,5,"设定转速:");
                DispZimu(1,5,4,speed1);

                DispHanzi(3,0,4,"占空比:");//占空比
                DispZimu(3,4,3,speed2);
                DispHanzi(3,6,1,"%");//占空比

}

/************************电机控制*************/
void keyKZ()
{
                         if(KeyValue==4)//正转
                         {
                          P10=1;
                    P12=0;
                                }
                         if(KeyValue==5)//反转
                         {
                          P10=0;
                    P12=1;
                                }
                                if(KeyValue==6)//停车
                         {
                          P10=0;
                    P12=0;
                                }

                        if(KeyValue==12)//设定速度加50
                          SpeedSet+=50;
                        if(KeyValue==13)//设定速度减50
                                SpeedSet-=50;
                        if(KeyValue==14)//设定速度加1
                          SpeedSet+=1;
                        if(KeyValue==15)//设定速度减1
                                SpeedSet-=1;
        KeyValue=0;

}

/************************PID控制算法*************/
unsigned int PID()
{

  int dError=0,Error=0,B;

        Error=SpeedSet-CurrentSpeed;//当前误差
   sumError=Error+sumError;//误差和
   dError=Error-lastError;//误差偏差
   lastError=Error;
  B=pid_p*Error+pid_i*sumError+pid_d*dError;

        if(B>100) pid_val_mid=100;
   if(B<0) pid_val_mid=0;
        if(B>=0&&B<=100)
   pid_val_mid=B;
         return(0);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AA++;
         TH0=0x4b;
         TL0=0xfe;
         if(AA==20)
         {
           CurrentSpeed=count*3;//一分钟的转速
                                count=0;
                                AA=0;
                                PID();
         }

}

void key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P32口
{
        count++;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int c=0;
                 TH1=0xfc;
                  TL1=0x66;
                 c++;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c<=pid_val_mid) PWM=1;

          if(c>pid_val_mid)  PWM=0;

                if(c>=100)         c=0;
}

void main()
{
                timer();//定时器初始化
                InitLCD();//LCD初始化
                while(1)
                {
                   KeyDown();        //键盘扫描
……………………

楼主:
只有原理图和PCB的截图了,给需要的小伙伴们参考!

网友A(2022-03-22):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AA++;

萌新也是这句没看懂。。。。请问这位师兄你理解了吗?方便解释一下吗?

网友C(2018-05-02):
程序写的不错,就是没有附上电路图,比较遗憾

网友D:
很棒,顶一个

网友E:
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F:
学习一下  附上电路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原理图和PCB的截图了,给需要的小伙伴们参考!

图片清楚吗

网友H:
没看到完整程序,希望有原理图

网友I: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J:
大神这个电机带编码器吗

网友K(2018-06-01):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PID  谢谢觉得51黑论坛不错准备弄个VIP

网友L(2018-07-09):
基于51单片机的PWM微型直流电机PID控制,用LCD12864显示程序

网友M: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PID  谢谢

网友N:
有原理图吗?

网友O:
感谢大神的无私分享

网友P(2018-09-13):
很感谢写的内容

网友Q:
程序完整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只有原理图和PCB的截图了,给需要的小伙伴们参考!

大佬,请问原理图中的LCD显示屏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S(2018-10-28):
原理图与PCB截图不清楚。显示屏是什么型号没标清楚。

网友S:
电路城的程序打不开

网友T:
还可以呀,适合初学

网友U:
我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图纸

网友V(2018-12-12):
很不错的程序

网友W:
原理图带上就好了

网友X(2019-01-17):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速度稳定吗?我自己写了一个pid速度调节,直流电机的速度波动很大,波动范围都有25%了

网友Y:
做的不错,最好给出设计方法的介绍

网友Z:
很好,谢谢,要是再附上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AA:
很不错的程序,很棒棒

网友AB(2019-04-20):
把原理图和PCB补充完整..

原理图和PCB版(word格式).rar

网友AB:
从别的地方找来的原理图和PCB,我来补充完整。上一个回复不知道去哪里了..

原理图和PCB版(word格式).rar

原理图

网友AB:
我用LCD12864B 带中文字库的试了一下 好像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
lcd.c中定义了B_light=2.7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矩阵键盘不是把P2.0口占用了?怎么还用P2.7

网友AC:
这个必须顶

网友AD:
求电路图

网友AE:
怎么做到低转速呀

网友AF:
属实不错哦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AG:
PWM控制板哪里整地呢?

网友AH(2019-06-04):
楼主 请问 在哪看到完整的程序

网友AI:
很棒,学习一下

网友AJ:
CurrentSpeed=count*3; 求解是如何电机测速的

网友AK(2019-07-19):
楼主,PID那三个初值怎么得到的?

网友AL:
程序看了一下,可以给电路图么

网友AM:
请问p32口的电平信号从哪里获取,你的那个获取电平信号的电路图,我看不懂哎。

网友AN:
是我打开方式不对吗,为什么下载了程序总是打不开啊。有没有人帮助一下

网友AO:
楼主太秀了,哈哈哈谢谢楼主

网友AP:
研究了好几天的PWM,还是没弄明白,借鉴一下楼主的

网友AQ(2019-08-18):
PWM调速主要就是调节高电平的占空比

网友AR(2019-09-19):
一直对PID算法不是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AS:
怎么打不开?

网友AT(2019-11-11):
很久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AU: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AV:
感谢大神的无私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W(2019-12-13):
请问测速是怎么测的呢,实物图看不大清楚

网友AX:
有LCD 显示屏的这样的步进电机PID 控制转速的hex文件吗,谢谢,急需,感谢楼主

网友AX:
大佬,有LCD显示屏这样的步进电机PID 控制转速的吗,急需,谢谢啦

网友AY:
有原理图吗

网友AZ:
有原理图没。。。

网友BA:
原理图带上就好

网友BB:
好的参考资料,力顶一下

网友BC(2020-02-09):
来看看PID的用法如何

网友BD:
很给力,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D:
读了你的这个程序非常有启发,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我试过用外部终端进行统计电机的转速,传感器有抖动(并不是理论的波形)我用的是定时器定时读取判断的方式。

网友BE(2020-04-08):
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BF:
感觉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要吃透这得花功夫。先下了,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

网友BG:
谢谢分享,正好想看看关于PWM和pid

网友BH(2022-06-23):
没有编码器,你怎么计算速度的,count++,外部中断接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