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202L HR31湿敏电阻使用电路和单片机例程等资料下载

楼主:
传感器资料,新手,求照顾
一、产品概述
HR202L 湿敏电阻器是采用有机高分子材料的一种新型湿度敏感元件,具有感湿范围宽,响应迅速,抗污染能力强,无需加热清洗及长期使用性能稳定可靠等诸多特点。

三、应用范围
  用于温湿度显示计、温湿度礼品表、大气环境监测、工业过程控制、农业、测量仪表等应用领域。

四、产品亮点
  外型小巧美观、长期稳定性好、温湿度测量范围宽、高低温湿度测量精确。

五、电路图

湿敏电阻测试31K1004

RC測湿
注:Rs   為標準電阻 RH 為湿敏電阻
检测原理:
         RC 測湿的實現方法是利用電阻 R 給電容 C 充放電時間來測量湿度的(此處的湿度感
         測器為湿敏電阻) 。
         用不同的電阻給電容充放電時間不一樣,對 RC測量湿度的精度與電阻 R 和電容 C的
         選取有關。我們通常是選用一個標準電阻(隨湿度變化其阻值變化很小,可忽略不計,通
         常為高精度的金屬膜電阻)它的阻值 Rs 與湿度感測器在標準大氣壓下、25℃時的阻值相
         同。當湿度發生變化時,湿敏電阻的阻值 RH發生變化,那麼湿敏電阻 RH 給電容C的充放
         電時間也發生變化。而標準電阻 Rs給電容 C 的充放電時間則基本不發生變化。
         由RC充电原理我們知道,電阻 R 與電容 C 充電時間的關係可知
         TH=K*RH*C       (1)
         Ts=K*Rs*C       (2)
         其中K 為常數
         由1,2可知充電時間的比例與 R 有關,而 C 無關。
         RH=(Rs*TH)/Ts
         當然,随着环境湿度的變化電容 C 變化比較大,我們完成標準電阻和湿敏電阻對同一電
         容的充放電在很短的時間內,因而電容C 變化引起的誤差可以消除。為了提高精度,對電
         容 C 的選取也有關係,電容容量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與感測器的標稱值有關。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拉湿敏电阻阻值RH,通过湿阻特性查表就可以得到湿度值;当然也可以分段计算出湿度值。

硬件摘要:
         PD0、PD2和PD3是AVR单片机的3个I/O脚;
         RK为10k的精密电阻;
         RH为31K-精度为1%的湿敏电阻;
         R1为100Ω的普通电阻;
         C1为0.47μ的瓷介电容。
程序要点:
         先将 PD0、PD2,PD3都设为低电平高阻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将PD2、PD3设置为高阻输入状态,PD0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K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计         时检测PD3口状态,当PD3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即C1上的电 压达 到单片机 高电平输入的门嵌电压时,单片机         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D3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1即TS。
         将PD0、PD2,PD3都设为低电平高阻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再将PD0、PD3设置为输入状态,PD2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H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         时,检测PD3口状态,当PD3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计时           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D3口转变为           高电平的时间T2即TH。

注意事项: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该测湿电路的误差来源于这几个方面:单片机的定时器精度,RK电阻的精度,湿敏电           阻RH的精度,而与单片机的输出电压值、门嵌电压值、电容精          度无关。 因此,适当选取湿敏电阻          和精密电阻的精度,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够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测湿精度。
        当单片机选用4M工作频率,RK、RH均为1%精度的电阻时,湿度误差可以做到小于1℃。
        如果PD3具有外部上升沿中断的功能,程序可以更简单,效果更好。

/******************************************************************************
* Copyright (c) 2010,湿敏电阻测试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R_TEST.C
* 文件标识:
* 摘 要:   系统程序。
*
* 当前版本:1.1
* 作 者:   OASONG
* 完成日期:待定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0-04-00 22:43:30
// Target : M88
// Crystal: 8Mhz
//单片机资源分配 PD0-R标定电阻接口PD2-R湿敏电阻接口PD3检测口PC2热敏电阻接口  12864显示
#include "Config.h"
//函数声明
extern display_cuont1(unsigned int cuont );
extern display_cuont2(unsigned int cuont );
extern display_cuont3(long int cuont );
extern void init_lcd(void);
void get_temp_vule(void);
extern void display_cuont5(unsigned int cuont);       //显示湿敏电阻阻值
extern void display_cuont7(long int cuont);           //显示湿度值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reg,num1=0,num2=0,num3=0;  //记数值益出次数
unsigned int HUMI_vule,temp_vule;  //湿温值
long int  count_vule1,count_vule2,count_vule3; //存取RC充电计数值
long int R_Humideal_int,R_TEMP;  //湿温电阻阻值
/*****************************************
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SR = (1<<WDCE)|(1<<WDE);
  WDTCSR = 0x28;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
//延时子程序    1.010ms
*****************************************/
void DelaymS(long int dly)                     //延时子程序    1.010ms
{
        unsigned char i;
        for ( ; dly>0; dly--)
        {
            WDR();
                for (i=0; i<(1050); i++);           //1131
        }
}
/*****************************************
延时为   接近10us
*****************************************/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i--;i--;i--;i--;i--;i--;i--;i--;i--;
                i--;i--;i--;i--;i--;i--;i--;i--;i--;i--;
                i--;i--;i--;i--;i--;i--;i--;i--;i--;i--;
                i--;i--;i--;i--;i--;i--;i--;i--;i--;i--;
                i--;i--;i--;i--;i--;i--;i--;i--;i--;i--;
                i--;i--;i--;i--;i--;i--;i--;i--;i--;i--;
                i--;i--;i--;i--;i--;i--;i--;i--;
       }
/*****************************************
//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timer1_init(void)
{
CLI();              //全局中断关
TCCR1B = 0x00;      //stop
TCNT1= 0x0000;     //set count初值
TCCR1A = 0x00;    //普通模式
STOP_TIMES ;     //停止记数
}
/*****************************************
读TCNT1
输入数据:从读取记数值
输出:无
作者:
修改时间:
*****************************************/
unsigned int read_TCNT1(void)
{
unsigned int i;
sreg=SREG;          //保存中断标志位
CLI();             //禁止中断

i=TCNT1;           //读取记数值

//SEI();        //全局中断
SREG=sreg;     //恢复标志位
return i;
}
/*****************************************
//控制C放完电
*****************************************/
void fang_C()
{
D0_OUT;   //D0低电平输出
D0_CLR;  //

D2_OUT;   //D2低电平输出
D2_CLR;

D3_OUT;   //D3低电平输出
D3_CLR;

C2_OUT; //D3低设置输出
C2_CLR;
//while(D3_R);   //判断是否放完电
DelaymS(50); //时间控制电容放完电
}
/*****************************************
//控制10K标定电阻冲电记下充电时间T*count_vule1
*****************************************/
void chong_R1()
{
  fang_C();        //电容释电

   D2_IN;
   D2_CLR;

   D3_IN;     //D2 D3设置高阻输入
   D3_CLR;

   C2_IN;   //D3低设置输出
   C2_CLR;

  D0_OUT;
  D0_SET;   //R1C开始充电

  START_TIMES ;   //马上开始记数
loop1:if(TCNT1==65535)//防止记数溢出
    {
          TCNT1=0;
          num1+=1;
        }
  while(!D3_R) goto loop1;    //判断电平是否置高
  count_vule1=TCNT1;//读取记数值
  STOP_TIMES ;     //停止记数
  TCNT1=0;       //记数值清0

  fang_C();    //电容释电
}
/*****************************************
//控制湿敏电阻R2C冲电记下充电时间T*count_vule2
*****************************************/
void chong_R2()
{
  fang_C();        //电容释电

   D0_IN;
   D0_CLR;
   D3_IN;     //D0 D3设置高阻输入
   D3_CLR;

   C2_IN;  //D3低设置输出
   C2_CLR;

   D2_OUT;
   D2_SET;   //R2C开始充电

  START_TIMES ;   //马上开始记数
loop2:if(TCNT1==65535)//防止记数溢出
    {
          TCNT1=0;
          num2+=1;
        }
  while(!D3_R) goto loop2;    //判断电平是否置高
  count_vule2=TCNT1;//读取记数值
  STOP_TIMES ;     //停止记数
  TCNT1=0;       //记数值清0

  fang_C();    //电容释电
}
/*****************************************
//控制热敏电阻R3C冲电记下充电时间T*count_vule3
*****************************************/
void chong_R3()
{
  fang_C();        //电容释电

   D0_IN;
   D0_CLR;
   D3_IN;    //D0 D3设置高阻输入
   D3_CLR;

   C2_IN;   //D3低设置输出
   C2_CLR;

   D2_OUT;
   D2_SET;    //R2C开始充电

  START_TIMES ;   //马上开始记数
loop3:if(TCNT1==65535)//防止记数溢出
    {
          TCNT1=0;
          num3+=1;
        }
  while(!D3_R) goto loop3;    //判断电平是否置高
  count_vule3=TCNT1;//读取记数值
  STOP_TIMES ;     //停止记数
  TCNT1=0;       //记数值清0

  fang_C();    //电容释电
}
/*****************************************
//湿敏电阻采集数据 返回湿敏阻值R_Humideal_int
*****************************************/
void  dataHM_colleck()
{
  chong_R1();   //标定电阻充电
  chong_R2();   //湿敏电阻充电
  R_Humideal_int=10000*(count_vule2+(65535*num2))/(count_vule1+(65535*num1));  //得到电阻整数位小数位忽略
  num2=0;
  num1=0;            //溢出次数清0
}
/*****************************************
//热敏电阻采集数据返回热敏阻值 R_TEMP
*****************************************/
void  dataTM_colleck()
{
  chong_R1();   //标定电阻充电
  chong_R3();   //湿敏电阻充电
  R_TEMP=10000*(count_vule3+(65535*num3))/(count_vule1+(65535*num1));//得到电阻整数位小数位忽略
  num3=0;
  num1=0;        //溢出次数清0
}
/*****************************************
//31K湿敏电阻获取湿度值
*****************************************/
void get_31HUMI_vule()
{
  //分段计算湿度值
  if((R_Humideal_int/1000)>=2600)    HUMI_vule=(146000-10*(R_Humideal_int/1000))*10/4800; //20-25
  else if(130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2600)  HUMI_vule=(91000-10*(R_Humideal_int/1000))*10/2600; //25-30
  else if(63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1300)  HUMI_vule=(53200-10*(R_Humideal_int/1000))*10/1340; //30-35
  else if(31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630)   HUMI_vule=(28700-10*(R_Humideal_int/1000))*10/640; //35-40

  else if(16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310)  HUMI_vule=(15100-10*(R_Humideal_int/1000))*10/300; //40-45

  else if(87<=(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160)  HUMI_vule=(8170-10*(R_Humideal_int/1000))*10/146; //45-50
  else if(49<=(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87)  HUMI_vule=(4670-10*(R_Humideal_int/1000))*10/76; //50-55
  else if(31<=(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49)  HUMI_vule=(2470-10*(R_Humideal_int/1000))*10/36; //55-60
  else if(2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31)  HUMI_vule=(1630-10*(R_Humideal_int/1000))*10/22; //60-65
  else if(13<=(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20)  HUMI_vule=(1110-10*(R_Humideal_int/1000))*10/14; //65-70
  else if(8<=(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13)   HUMI_vule=(7740-100*(R_Humideal_int/1000))*10/92;//70-75
  else if(6<=(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8)   HUMI_vule=(4890-100*(R_Humideal_int/1000))*10/54;//75-80
  //else if(5<=(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6)  HUMI_vule=(2010-100*(R_Humideal_int/1000))*10/18;//80-85
  else if(0<=(R_Humideal_int/1000)&(R_Humideal_int/1000)<6)  HUMI_vule=(388-10*(R_Humideal_int/1000))*10/4;//85-90

  //温度补偿0-60℃
  if((0<=temp_vule)&(temp_vule<=25))  HUMI_vule= HUMI_vule+((25-temp_vule)*2);   //小于25一度加0.2
  if((25<temp_vule)&(temp_vule<=40))  HUMI_vule= HUMI_vule-((temp_vule-25)*2);   //大于25一度减0.2
  if(HUMI_vule>=999)  HUMI_vule=999;  //大于99
}
/*****************************************
//得到温度数据temp_vule  0-60℃
*****************************************/
void get_temp_vule()
{
   if(17960<=(R_TEMP)&(R_TEMP)<27280)       temp_vule=(136400-5*(R_TEMP))/4660; //0-10
   else if(12091<=(R_TEMP)&(R_TEMP)<17960)  temp_vule=(238290-10*(R_TEMP))/5869; //10-20
   else if(8312<=(R_TEMP)&(R_TEMP)<12091)   temp_vule=(196490-10*(R_TEMP))/3779; //20-30
   else if(5827<=(R_TEMP)&(R_TEMP)<8312)    temp_vule=(157670-10*(R_TEMP))/2485; //30-40
   else if(4161<=(R_TEMP)&(R_TEMP)<5827)    temp_vule=(62455-5*(R_TEMP))/833; //40-50
   else if(3020<=(R_TEMP)&(R_TEMP)<4161)    temp_vule=(98660-10*(R_TEMP))/1141; //50-60
   else  temp_vule=0;                       //其它温度不补偿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
{
//电容放电
D0_OUT;   //D0低电平输出
D0_CLR;  //

D2_OUT;   //D2低电平输出
D2_CLR;

D3_OUT;   //D3低电平输出
D3_CLR;

C2_OUT; //D3低设置输出
C2_CLR;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atchdog_init();  //喂狗
init_lcd();    //显示初始化
system_init();//系统初始化
while(1)
     {
         //调试湿度
         dataHM_colleck(); //湿度数据采集
         get_31HUMI_vule(); //转化湿度值
         dataTM_colleck();         //温度数据采集
     get_temp_vule();          //得到temp_vule
         //display_cuont1(count_vule1+(65535*num1));   //显示标定电阻记数值
         //display_cuont2(count_vule2+(65535*num2));  //显示湿敏电阻记数值
         display_cuont5(R_Humideal_int);       //显示湿敏电阻阻值
         display_cuont7(HUMI_vule);           //显示湿度值
         DelaymS(8000);                  //显示刷新数据时间控制

        //温度调试
        //dataTM_colleck();         //温度数据采集
        //get_temp_vule();          //转化温度值
        //display_cuont1(count_vule1+(65535*num1));   //显示标定电阻记数值
        //display_cuont2(count_vule3+(65535*num3));  //显示热敏电阻记数值
……………………

55681 HR202 湿度模块 湿敏电阻模块 湿度检测模块

网友A(2019-05-31):
感謝分享, 正想來研究低成本的濕度方案.

网友B(2022-03-26):
感谢分享,正准备玩这个湿敏电阻!

网友C(2024-03-14):
好帖子,可惜我的硬件做完了,用的其他的图,自己不分析,还是你这个好理解,很完整,赞

网友D(2024-05-30):
判断条件怎么都是位与”&“?  不应该是&&吗?虽然结果一样

网友E:
想问下c2是电容接哪个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