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怎么不能使其静态数码从1-9点亮

楼主(2018-05-0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DIG P0
unsigned char l=0;
void Delay100ms();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void)
{
        while(1)
        {
                GPIO_DIG=~DIG_CODE[1];
                l++;
                if (l==1)        l=0;
                Delay100ms();
        }
}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你是抄的程序吧?!小写的L与数字1你看不清,而出现错误。(以后自己编程,最好不要用这样的分不清的符号)
第11行,将方括号内的数字1改为小写L(怕你再看不清,所以这样写)
第13行,将数字1改为数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