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请教

楼主(2018-05-02):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我的心形流水灯用的stc  89c52单片机,复位电路是1k电阻和10uf电容,电源开关要出发要触发两次灯才会亮,怎么破

网友A:
R33小了,用10k的。

楼主:
有资料说 ,晶振频率在20兆以下时,电阻用1k。10k时也是一样

网友B:
典型应用:电容10uF、电阻10K。

网友C:
换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D:
复位条件是RST引脚加上至少2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所以晶振频率与RC电路的充电时间有关,通常要求高电平持续时间是10ms以上,有一个公式T=(1/9)*R*C,最后算出来电阻大于8.2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条件是RST引脚加上至少2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所以晶振频率与RC电路的充电时间有关,通常要求高电平持续 ...

我用了10k电阻,10uf电容,上电复位。用了一个电源开关控制5v正极,每次要接通开关,再断开再快速接通,LED才会亮,这是为什么?求大佬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