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单片机程序错误,实在找不到哪里错了

楼主(2018-05-02):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1ms(int n)         //延时子程序
{
int k,j;
for(k=0;k<=n;k++)
   for(j=0;j<=10;j++);
}
void delay1s(int n)   //延时子程序
{
int k,j;
for(k=0;k<=n;k++)
for(j=0;j<=120;j++);
}
void SPEAKER(uint n)   //蜂鸣器程序,按周期n发声
{
for(i=0;i<=200;i++)
{
delay(10);
BEEP=~BEEP;
}
BEEP=1; }// ***********************************LCD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的时间不够精确的
{
uint k,j;
for(k=0;k<ms;k++)
for(j=0;j<100;j++);
}
void LCD_w_com(unsigned com)   //写入指令
{
RW=0;
RS=0;
E=1;
P0=com;
delay1ms(40);
E=0;
RW=1;
}
void LCD_w_dat(uchar dat)   // 写入数据
{

RW=0;
RS=1;
E=1;
P0=dat;
delay1ms(40);
E=0;
RW=1;
}
void gotoxy(unsigned x,unsigned y) // x,y分别代表行列
{
if(x==1)
LCD_w_com(0x80+y);
else
LCD_w_com(0xC0+y);
}
void clear_LCD(void)
{
LCD_w_com(0x01);  // 清屏指令
LCD_w_com(0x02);   //    光标归位 即光标置于左上位置
}
void init_LCD(void)            //   初始化LCD
{
LCD_w_com(0x38);             //  LCD为两行显示8位数据线有效
LCD_w_com(0x0c);          // 显示字符  关闭光标
LCD_w_com(0x06);    //  输入方式设置 光标向右移动一位 ac-1
gotoxy(1,0);
for(i=0;i<=5;i++)
{
LCD_w_dat(test[i]);
}
}
//*********叫号机 按一次一号键变量+1最大为10*************
void QueueNumProcess()
{
rank[Length Flag]=num_count; // num_count为实时取得的号码
Length Flag++;
}
if(Length Flag>10) (void)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clear_LCD();
init_LCD();
while(1)
{
delay1s(10000);
clear_LCD();
gotoxy(1,0);
     for(i=0;i<=5;i++)
{
  LCD_w_dat(test[i]);
}
delay1s(10000);
clear_LCD();
prompt8[0]=Length Flag10+'0';
prompt8[1]=Length Flag%10+'0';
gotoxy(1,0);
for(m=0;m<=9;m++)
{
LCD_w_dat(prompt8[m]);
  }
delay1s(10000);
clear_LCD();
ClearNumProcess();
prompt2[3]=(num)10+'0';
prompt2[4]=(num)%10+'0';
prompt3[1]=jz+'0';
gotoxy(1,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2[m]);
  }
gotoxy(2,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3[m]);
  }
}
} //**************按键中断方式**********************
void int_x0() interrupt 0
{
if(!key1) {jz=1;sev1++;}
if(!key2) {jz=2;sev2++;}
if(!key3) {jz=3;sev3++;}
if(!key4) {jz=4;sev4++;}
if(!key0) /// ******叫号机程序*******
{
while(!key0);
if(Length Flag<=10)
{
clear_LCD();
QueueNumProcess();
prompt1[11]=(num_count)10+'0';            prompt1[12]=(num_count)%10+'0';
num_count++;
}
else
{
clear_LCD();
gotoxy(1,2);
for(m=0;m<=10;m++)
{
LCD_w_dat(prompt4[m]);
}
gotoxy(2,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5[m]); // 提示队列已满
}
}
key5=0;
}
if((!key1||!key2||!key3||!key4)&&key0) // *******消号处理******
{
  while((!key1||!key2||!key3||!key4)&&key0);
     {
SPEAKER(11);
delay(200);
SPEAKER(15);
if(Length Flag<1)
      {
clear_LCD();
gotoxy(1,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6[m]);
}
gotoxy(2,0);
for(m=0;m<=8;m++)
{
LCD_w_dat(prompt7[m]);
}// 显示队列为空
}
else
{
clear_LCD();
ClearNumProcess();
prompt2[3]=(num)10+'0';
prompt2[4]=(num)%10+'0';
prompt3[1]=jz+'0';
gotoxy(1,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2[m]);
}
gotoxy(2,0);
for(m=0;m<=15;m++)
{
LCD_w_dat(prompt3[m]);
}
}
}
}
}
void int_x1() interrupt 2
{
if(!key5)      //  统计等待人数
{
key5=1;
clear_LCD();
prompt8[0]=Length Flag10+'0';
prompt8[1]=Length Flag%10+'0';
gotoxy(1,0);
for(m=0;m<=9;m++)
{
LCD_w_dat(prompt8[m]);
}
}
if(!key6)     // 统计客流量
{
clear_LCD();
prompt9[7]=(sev)10+'0';
prompt9[8]=(sev)%10+'0';
gotoxy(1,0);
for(m=0;m<=9;m++)
{
LCD_w_dat(prompt9[m]);
}
}
if(!key7)      // 统计各窗口客流量
{
clear_LCD();
prompt10[5]=sev110+'0';
prompt10[6]=sev1%10+'0';
prompt11[5]=sev210+'0';
prompt11[6]=sev2%10+'0';
prompt12[5]=sev310+'0';
prompt12[6]=sev3%10+'0';
prompt13[5]=sev410+'0';
prompt13[6]=sev4%10+'0';
gotoxy(1,0);
for(m=0;m<=7;m++)
{
LCD_w_dat(prompt10[m]);
}
gotoxy(1,8);
for(m=0;m<=7;m++)
{
LCD_w_dat(prompt11[m]);
}
gotoxy(2,0);
for(m=0;m<=7;m++)
{
LCD_w_dat(prompt12[m]);
}
gotoxy(2,8);
for(m=0;m<=7;m++)
{
LCD_w_dat(prompt13[m]);
}
}
if(!cd)       // 插队处理
{
clear_LCD();
gotoxy(1,0);
for(m=0;m<=6;m++)
{
LCD_w_dat(prompt14[m]);
}
Length Flag++;
for(i=1;i<Length Flag;i++)
rank[Length Flag-i]=rank[Length Flag-i-1];
rank[0]=10;
}
IT1=0;
}

网友A:
第一行,授权错误,如果你用keil 则需要在网上下载keil的注册机,注册后在编译即可去掉警告,百度一下,会有很多。
第14行,语法错误,uint没有定义,改成unsigned int 即可,或在#include <reg52.h> 下一行加上一句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也行。
第16行,i没有定义,在本函数里加 unsigned char i; 定义。
看了你的程序,可能还有错误,多半是用到的变量没定义。

楼主:
哭晕在厕所啦

网友B:
02.void delay1ms(int n)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貌似重名

楼主:
1.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1.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n', expected ')'
1.C(16):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是报错,不知道怎么改了,有没有大神了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void delay1ms(int n)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貌似重名

1,14,16行报错,也不知道到底哪里错了,哎

网友C:
在14行那个函数定义一个 int i;

网友D:
报错不都说了,
LICENSE ERROR 许可证错误
syntax error near 'n', expected ')' 语法错误,在n和)附近
undefined identifier 未定义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