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步进电机驱动程序(51单片机与STM32例程)供大家参考学习

楼主(2018-05-02):
三个步进电机同步运行 直接可用

#include <REGX51.H>

#define motor1                         1
#define motor2                         2
#define motor3                         3

#define motor1_up         0
#define motor1_down 1
#define motor2_up          0
#define motor2_down        1
#define motor3_up                0
#define motor3_down        1

#define sub                                 16

sbit pwm1 = P0^0;
sbit pwm2 = P0^1;
sbit pwm3 = P0^2;
sbit dir1 = P0^3;
sbit dir2 = P0^4;
sbit dir3 = P0^5;
sbit exti1 = P1^0;
sbit exti2 = P1^1;
sbit exti3 = P1^2;

int motor1_pulse = 0;
int motor2_pulse = 0;
int motor3_pulse = 0;

char motor1_cons = 0;
char motor2_cons = 0;
char motor3_cons = 0;

void delay_ms(int i)
{
  unsigned char a,b;
        for(;i>0;i--)
    for(b=102;b>0;b--)
        for(a=3;a>0;a--);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F;
    TL0 = 0x4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otor_control(char motor,char dir,int pulse)
{
        if(motor == motor1)
        {
                if(dir == motor1_up)
                {
                        dir1 = motor1_up;
                }
                else
                {
                        dir1 = motor1_down;
                }
                motor1_cons = 0;
                motor1_pulse += (pulse * sub *2);
        }
        if(motor ==motor2)
        {
                if(dir == motor2_up)
                {
                        dir2 = motor2_up;
                }
                else
                {
                        dir2 = motor2_down;
                }
                motor2_cons = 0;
                motor2_pulse += (pulse * sub * 2);
        }
        if(motor ==motor3)
        {
                if(dir == motor3_up)
                {
                        dir3 = motor3_up;
                }
                else
                {
                        dir3 = motor3_down;
                }
                motor3_cons = 0;
                motor3_pulse += (pulse * sub *2);
        }
}

void motor_init(void)
{
        while((!exti1) | (!exti2)| (!exti3))
        {
                if(!exti1)
                {
                        motor_control(motor1,motor1_down,5);
                }
                if(!exti2)
                {
                        motor_control(motor2,motor2_down,5);
                }
                if(!exti3)
                {
                        motor_control(motor3,motor3_down,5);
                }
                while((!motor1_cons) | (!motor2_cons)| (!motor3_cons));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motor_init();

        motor_control(motor1,motor1_up,200);
        motor_control(motor2,motor2_up,200);
        motor_control(motor3,motor3_up,200);

        while((!motor1_cons) | (!motor2_cons)| (!motor3_cons));
        delay_ms(1000);

        while(1);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motor1_pulse > 0)
        {
                motor1_pulse--;
                pwm1 = !pwm1;
        }
        else
        {
                motor1_cons = 1;
        }
        if(motor2_pulse > 0)
        {
……………………

网友A:
能告诉一下STM32例程的电机接线吗?

网友B(2020-04-16):
万分感谢!一直在找这种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