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PWM和光敏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自动控制LED亮度无法实现控制同一LED

楼主:
各位大神,小白请指教!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单片机万年历+模拟根据有人或没人以及环境的亮度控制LED灯的亮度+按键控制LED灯的亮度,我是先把这三个功能分别实现后再将程序组合起来的,现在可实现显示万年历,和根据有人或没人以及环境的亮度控制LED灯的亮度,但是由于手动模式下控制的LED是低电平点亮,自动控制模式下的LED是高电平点亮,且现在控制的不是属于一个接口上的LED,现在想两种模式下都控制同一LED,然而琢磨了很久没法解决,特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按键P3.0-P3.4功能分别是:set(设置)add()dec()seeNL_NZ(查看农历闹钟)、model(LED亮度控制模式的切换,即是自动控、按键控制进行切换)
操作说明:
1、直接运行仿真。可以看到显示项目分别是: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温。
2、如需查看农历,按下seeNL_NZ(查看农历闹钟)键,即可看到农历,同时还会显示(ping/run)平/润年,再按一次此键,可查看闹钟时间。
设置说明:
1、 设置日期时间:按下set(设置)键,时间会暂停,蜂鸣器会长响一次,显示年位置会有光标闪烁,表示此时可以调节年份,如需调节年份,按add(加),dec(减)即可对年份进行调节。然后再按一次set(设置)键,显示月份位置会光标闪烁,同样的方法可以调节月,再按set键分别可设置日,时,分,秒。
2、 调整闹钟时间:将显示调至闹钟显示界面,再按下set(设置)键,即可对闹钟的时分秒进行调节。
3、整点报时,闹钟开启与关闭:同时按下set+add键,可开启或关闭整点报时,蜂鸣器会有提示,如响一声表示开,响两声表示关闭;同时按下set+dec键,可开启或关闭闹钟功能,同时蜂鸣器会有提示,响一声表示开,响两声表示关闭。
4、按键控制LED亮度,在切换到按键控制模式后,通过pwm的方式由按键控制LED的亮度,add是加大了LED亮度,dec是减小LED亮度。

程序 proteus仿真.rar

网友A(2019-01-05):
有没有利用光敏传感器测量光照强度的,将其显示在液晶屏上,还有设置光亮和暗时让不同颜色的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