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NPN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8-05-02):
我用npn三极管驱动蜂鸣器,蜂鸣器是有源的,但是蜂鸣器就是不响,是为什么?下面是我的驱动程序,求大神解答
void Control(void)
{

if(wata_now_level>wata_level_threshold)        //如果当前水位大于 设定水位   继电器1工作 继电器2关闭
{

  bz=1,DELAY_nMS(100);
  RELAYx3_Sets(RELAYc1,RELAYs1);
  RELAYx3_Sets(RELAYc2,RELAYs0);

}
else if(wata_now_level<wata_level_threshold-45)  //如果当前水位小于 设定水位  继电器2工作 继电器1关闭
{
  bz=1,DELAY_nMS(100);
  RELAYx3_Sets(RELAYc1,RELAYs0);
  RELAYx3_Sets(RELAYc2,RELAYs1);

}
else                        //其他情况
{
  bz=0,DELAY_nMS(100);
  RELAYx3_Sets(RELAYc1,RELAYs1);
  RELAYx3_Sets(RELAYc2,RELAYs1);
  RELAYx3_Sets(RELAYc3,RELAYs1);
}

}

网友A:
请查看有源和无源蜂鸣器得使用区别

网友B:
先让IO输出1看看蜂鸣器部分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做这里得处理。

网友C:
高低电平搞清楚了吗?万用表测试触发时的电平确定,电路看来是低电平有效吧,三极管管脚是否搞错?

网友D:
控制程序看不出驱动蜂鸣器P1.7脚动作电平,应该是高电平蜂鸣器工作(如果是有源会发声),R10电阻太大了应改为2K。

网友E:
试一下电源直接接在三极管上,蜂鸣器一端接三极管,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让IO输出1看看蜂鸣器部分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做这里得处理。

单独试验了一下蜂鸣器是可以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电源直接接在三极管上,蜂鸣器一端接三极管,一端接地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让IO输出1看看蜂鸣器部分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做这里得处理。

一直都是1,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电平搞清楚了吗?万用表测试触发时的电平确定,电路看来是低电平有效吧,三极管管脚是否搞错?

高低电平都试了,就是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程序看不出驱动蜂鸣器P1.7脚动作电平,应该是高电平蜂鸣器工作(如果是有源会发声),R10电阻太大了应 ...

是有源的蜂鸣器

网友F:
把10k电阻和单片机的连线断开,直接用5v触发10k电阻这端,有源蜂鸣器发声吗?

网友G(2019-08-15):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测一下管脚电压是否真的是高电平,可能被拉低

网友H:
直接用镊子将蜂鸣器负短到地看看响不响

网友H:
2、打开蜂鸣器的引脚是否出了高或低电平

网友I:
电阻R10可以取4.7K。开通时为高电平5V,基极电流Ib=(5V-0.7V)/4.7K=0.9mA,可以使三极管完全饱和。

网友J:
R10电阻太大,一般用1K至2K就可,另外由于单片机加电端口输出高电平,建议三极管采用PNP管,如S8550

网友K(2021-12-23):
你好,想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目前我也是这个问题,r10改成1k的电阻也不响

网友L:
可能是三极管坏了或者管脚搞错了。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比较大,而蜂鸣器的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小,所以,10K基极电阻也足够驱动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所以,三极管坏或者管脚接错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可以测试一下,数字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三极管基极,黑表笔接另外任何一个电极,看看有没有二极管特性。如果没有,有可能坏或者管脚接错。

网友L:
有些三极管管脚排列是EBC,有些可能是ECB.所以,C,B管脚搞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