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引脚图电路与芯片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2018-05-03):
LD3320 芯片是一款“语音识别”专用芯片,由ICRoute公司设计生产。该芯片集成了语音识别处理器和一些外部电路,包括 AD、DA转换器、麦克风接口、声音输出接口等。本芯片在设计上注重节能与高效,不需要外接任何的辅助芯片如Flash、RAM等,直接集成在现有的产品中即可以实现语音识别/声控/人机对话功能。并且,识别的关键词语列表是可以任意动态编辑的。

LD3320引脚图:

附录B  辅助电路
1.  喇叭音量的外部控制
外部电路可以改变喇叭的音量,例如下图中电阻 R6和R2的阻值分别为33K和15K,那么 33/15=2.2,声音被放大了约 2倍。而如果给 R6 接入可变电阻,就可以手动调节音量了。 建议用户采用类似图 B-1结构的电路。

2.  麦克风偏置的辅助电路
管脚12(MBS)是麦克风偏置,需要接一个 RC电路,保证能输出一个浮动电压给麦克风。建议用户采用类似图 B-2结构的电路。

3. 正确焊接上拉电阻辅助系统稳定工作
“LD3320 测试板原理图”给出了建议的上拉电阻,包括 P0~P7, MD,RDB,CSB,INTB,WRB,RSTB,A0等控制管脚接了 1k/10k的上拉电阻,建议设计者也尽量焊接上拉电阻,保证芯片控制端口的信号稳定,辅助系统稳定工作。

4. 芯片模拟信号的管脚需要正确地焊接辅助电路
“LD3320 测试板原理图”给出了芯片模拟信号管脚的外围辅助电路,包括 Audio Input;Audio Output;EQ1/EQ2/EQ3 喇叭音量的外部控制电路;模拟电源的辅助电路等等。请设计者一定根据“LD3320 测试版原理图”给出的电容/电阻器件来正确地焊接这些辅助电路,以保证芯片的模拟模块可以正常地工作。

5. 芯片管脚29,管脚30的说明
芯片管脚 29 和管脚 30,在芯片重启复位(RSTB*)后,会稳定输出一个低电压。开发者可以在这两个管脚上连接 LED,作为芯片的上电指示(如“LD3320 测试板原理图”所示的连接)。也可以直接将这两个管脚悬空。

网友A:
您好 ,能否单独发我一份LD3320 的数据手册啊 ,实在是找到

网友B(2020-05-31):
资料有用 学习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