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显示分秒的51单片机定时器秒表仿真(矩阵键盘输入+8位数码管)C语言源程序

楼主:
这是我上个月做的单片机电路图及proteus仿真图用了一星期的时间
附件里有proteus仿真电路图和文件单片机源代码
都是自己原创的,没有错误,还带注释,方便理解,方便使用
可以显示分秒,运用定时器设计的一款秒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define DATA P0
sbit seg_sel = P1^4;
sbit bit_sel = P1^5;
sbit start = P3^2;
sbit store = P3^3;
sbit diskey = P3^4;
sbit reset = P3^5;
/*********变量定义********/
u16 tem_ms;
u8 n_ten_ms,n_sec,n_min;
u8 run_flag;   //当run_flag为1,代表开始计数
u8 code seg_tab[]=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8 code bit_tab[]=
{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
u8 temp_buf[5][3];
u8 arr_pt;
void delay(u16 x)
{
        u16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u8 which_number)
{
        bit_sel = 1;
        DATA = bit_tab[which_bit];
        bit_sel = 0;
        seg_sel = 1;
        DATA = seg_tab[which_number];
        seg_sel = 0;

}
void display(u8 which_bit,which_number)
{
        u8 x,y;
        x = which_number/10;  // 分离十位
        y = which_number%10;   //分离个位
        if(which_bit == 1)
        {
                display_led(7,y);
                delay(2);
                display_led(6,x);
                delay(2);
        }
        if(which_bit ==2)
        {
                display_led(4,y);
                delay(2);
                display_led(3,x);
                delay(2);
        }
        if(which_bit ==3)
        {
                display_led(1,y);
                delay(2);
                display_led(0,x);
                delay(2);
        }

}
void reflash(void)
{
                display(1,n_ten_ms);
                delay(2);
                display(2,n_sec);
                delay(2);
                display(3,n_min);
                delay(2);
}
int main(void)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计数器T0
        TH0 = (65535-10000)/256;
        TL0 = (65535-10000)%256;
        EA = 1;                   //开放总中断
        ET0 = 1;          //开放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
        //TR0 = 1;         //开始定时
        while(1)
        {
                if(start == 0)
                {
                        delay(10);
                        if(start ==0)
                        {
                                run_flag = ~run_flag;
                        } while(!start);
                }
                if(reset == 0&&run_flag ==0)
                {
                        delay(10);
                        if(reset == 0)
                        {
                                n_ten_ms = 0;
                            n_sec =0;
                                n_min = 0;
                        }  while(!reset);
                }
                if(store == 0)
                {
                        delay(10);
                        if(store ==0)
                        {
                                if((arr_pt>=0)&&arr_pt<5)
                                {
                                        temp_buf[arr_pt][0]= n_ten_ms;
                                        temp_buf[arr_pt][1]= n_sec;
                                        temp_buf[arr_pt][2]= n_min;
                                        arr_pt++;
                                }

                        }  while(!store);

                }
                if(run_flag)
                {
                        TR0 = 1;
                }
                else if(!run_flag)
                {
                        TR0 = 0;
                        if(diskey ==0)
                        {
                                delay(5);
                                if(diskey == 0)
                                {
                                        arr_pt --;
                                        n_ten_ms = temp_buf[arr_pt][0];
                                        n_sec = temp_buf[arr_pt][1];
                                        n_min = temp_buf[arr_pt][2];
                                }  while(!diskey);
                        }
                }
                reflash();
        }
}
……………………

网友A(2018-05-08):
proteus文件里边找不到能打开的

网友B:
有接线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