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关于锁相倍频扩大倍数的

楼主:
求指教,图片上显示的是384倍频的锁相同步器,输入50hz,出来的是19200.但是输入的不是50hz的话,为什么出来的数不是固定的,而是能在两个数之间变换(如输入49hz,输出的数在一下18880。一下18752。在两者之间变换,但是二者的平均值是18816)

网友A(2018-05-03):
这个图是输入49.2hz的,出来的数在四个数之间变换,求大神给讲解一下为什么,还有怎样设置显示的数字是带几位的小数的数字,何比输入49.2hz。显示的是12233.33hz的情况

网友B:
这是超调振荡,改变4046的滤波常数试。参见4046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