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ST188测脉搏的电路

楼主:
哪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咱们论坛看到的,用ST188来测脉搏的,感激不尽。

网友A(2018-05-03):
哇,还没审核?

网友B:
知道为何要用光藕吗?这里的光藕达成目的了吗?

网友C:
ST188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由脉搏引起的微弱电流变化,经双运放LM358整形放大后,由7脚输出,驱动发光二极管显示心跳。不过,感觉运放的3脚偏置电压有点问题,正常的应该大约在1/2 VCC,

网友D:
光电距离开关,我刚刚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何要用光藕吗?这里的光藕达成目的了吗?

那个ST188就如楼下所说,是一个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脉搏信号的,实际做了一个,能测到脉搏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188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由脉搏引起的微弱电流变化,经双运放LM358整形放大后,由7脚输出,驱动发光二 ...

是电阻阻值大小的关系吗?做了一个的确能检测到脉搏信号,就是不怎么稳定,不进行测量的时候LED指示灯会闪,怎么修改才能让电路更稳定呢?是因为ST188的缘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光电距离开关,我刚刚调了

做了一个,这个可以用来检测脉搏信号,LED指示脉搏跳动状态,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A:
各位朋友能帮忙解释一下各个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组合成什么电路,各有什么功能,比如滤波电路,放大电路这种的。
C6,R7百度上看到有人说是交流耦合电路,可是用的都是直流电交流从何而来?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R4、C4、R5、C5是滤波电路,滤的是什么?
后面的LM358是放大作用吗?
R10、R11、R12是什么作用呢?
有好多不懂的地方,能否解释一下,拜托了!

网友A:
还有没有人会看到这个帖子,求帮忙啊,急用!~~~

网友E(2019-01-22):
引用 网友A:
那个ST188就如楼下所说,是一个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脉搏信号的,实际做了一个,能测到脉搏信号

请问是直接手放在上面还是需要手移动来回呢?

网友F(2019-12-27):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有人会看到这个帖子,求帮忙啊,急用!~~~

你好,请问你理解这些东西的用处了么,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G(2020-06-08):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何要用光藕吗?这里的光藕达成目的了吗?

那没有光耦电路图应该怎么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这个可以用来检测脉搏信号,LED指示脉搏跳动状态,就是不太稳定

我做的LED也不稳定,手放上去以后也是不怎么稳定,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啊

网友I:
光电反射

网友J(2020-12-23):
我想知道第二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第二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我知道了,是整形电路。

网友K(2021-03-16):
proteus文件能给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