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恒流源电路为什么没有电流

楼主:
真的搞不清楚,求解答

网友A(2018-05-03):
这个8mA电流对OP27这种低噪声放大器来说,可能负载不起。但是MJ11032必须加装大的散热片。当负载为8A,恒流性能越差。当负载为8A;R3的分压情况,似乎 运放的3脚达不到1.4V,具体你去查查DATASHEET.4V。按照你的R2/、2欧姆时,三极管的功耗也在16W左右。另外一个问题:MJ11032是符合三极管,也就是发射结偏压需大于1、1欧姆时,MJ11032的功耗接近80W,会急剧升温。稳定越高假设MJ11032的放大倍数是1000(极端理想),那么它基极的电流是8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8mA电流对OP27这种低噪声放大器来说,可能负载不起。但是MJ11032必须加装大的散热片。当负载为8A,恒流 ...

没有用到OP27和MJ1103,这个电路好像电源和地接反了,不过搞不清楚为什么R3和R5后面分别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就不行了

网友C:
运放的正输入端两个电阻都接地,当然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正输入端两个电阻都接地,当然不能工作了。

仿真成功了,但实际电路中电流不能像仿真一样达到几百毫安以上,求解

网友C:
358是12V供电,而358输出达不到电源电压,基本上最高在10V左右,按你图中的接法,无论负载电压多大(图中是18V),限制于358的输出,MOS能给出的电压只能在10减去MOS的开启电压(3205大约为2.5V),也就意味着负载上最多只能得到7.5V左右的电压。建议提高358供电,至少可以用负载电压也就是18V。当然,要彻底解决问题,最好换个接法,就是把负载放在3205的D极和电源正之间。
以上分析是在图没有画错的前提下。我认为你图中缺少负载 了,R7应当是电流检测电阻而不是负载,那么在Q1和18V电压之间应该有个负载在,例如一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成功了,但实际电路中电流不能像仿真一样达到几百毫安以上,求解

上面已经说过了,你把负载电阻加在18V电源整机和3205之间试试。你这个实际上负载为零,电路会把取样电阻当成负载。还有,测量电流最好采用测量取样电阻电压的方式,因为电流表会影响实际取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