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技术》实验指导书下载 TTL逻辑电路

楼主(2018-05-03):
《数字电路技术》实验指导书
(电气自动化专业用)
机电工程学院

实验一:基本TTL逻辑电路功能测试
实验类型:    验证性                     实验课时:              指导教师:
日    期:年月日              时    间:              教学周数:
实验分室名称:              实验台号:              实 验 员:
  •          实验目的
1.熟悉基本TTL逻辑门电路功能。
2.掌握基本TTL逻辑门功能测试方法。
  •          实验器材
直流稳压电源,74LS00二块,74LS20一块,74LS55一块,74LS86一块,电平输出板,发光二极管显示板。
  •          实验内容和要求
(一)四种门功能测试
1、74LS00二输入四与非门功能测试。
将一个门的输入端A、B接入高、低电平(利用电平输出板获得)输出接高,低电平指示灯(利用发光二极管显示板)测试与非门逻辑功能。
注:实验前列出表格,填入实验结果,写出逻辑表达式。
A
B
y
0
0

0
1

1
0

1
1

2、测试74LS20四输入双与非门功能
测试方法同1,将实验结果填入表中
A
B
C
D
Y
0
X
X
X

X
0
X
X

X
X
0
X

X
X
X
0

1
1
1
1

X为任意状态(下同)。
  •          实验报告
  •     写出实验内容和步骤。
  •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本次
实验
成绩
项目及比例
实验操作
(50%)
报告书写
(30%)
出勤和课堂纪律
(10%)
课堂提问
(10%)
得分

成绩合计

教师签字:
批改日期:

实验二:译码器及其应用
实验类型:    验证性                     实验课时:              指导教师:
日    期:年月日              时    间:              教学周数:
实验分室名称:              实验台号:              实 验 员:
  一、实验目的
  1、掌握中规模集成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和使用方法
  2、熟悉数码管的使用
二、实验原理
译码器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它的作用是把给定的代码进行“翻译”,变成相应的状态,使输出通道中相应的一路有信号输出。译码器在数字系统中有广泛的用途,不仅用于代码的转换、终端的数字显示,还用于数据分配,存贮器寻址和组合控制信号等。不同的功能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译码器。
译码器可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显示译码器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变量译码器和代码变换译码器。
1、变量译码器(又称二进制译码器),用以表示输入变量的状态,如2线-4线、3线-8线和4线-16线译码器。若有n个输入变量,则有2n个不同的组合状态,就有2n 个输出端供其使用。而每一个输出所代表的函数对应于n个输入变量的最小项。
    以3线-8线译码器74LS138为例进行分析,图6-1(a)、(b)分别为其
逻辑图及引脚排列。
其中 A2 、A1 、A0 为地址输入端,为译码输出端,S1、为使能端。
当S1=1,=0时,器件使能,地址码所指定的输出端有信号(为0)输出,其它所有输出端均无信号(全为1)输出。当S1=0, =X时,或 S1=X,=1时,译码器被禁止,所有输出同时为1。
三、实验设备与器件
    1、+5V直流电源            2、双踪示波器
    3、连续脉冲源             4、逻辑电平开关
    5、逻辑电平显示器        6、拨码开关组
    8、译码显示器
9、 74LS138
四、实验内容
    1、数据拨码开关的使用。
    将实验装置上的四组拨码开关的输出Ai、Bi、Ci、Di分别接至4组显示译码/驱动器CC4511的对应输入口,LE、接至三个逻辑开关的输出插口,接上+5V显示器的电源,然后按功能表6-2输入的要求揿动四个数码的增减键(“+”与“-”键)和操作与LE、对应的三个逻辑开关,观测拨码盘上的四位数与LED数码管显示的对应数字是否一致,及译码显示是否正常。
    2、74LS138译码器逻辑功能测试
    将译码器使能端S1、及地址端A2、A1、A0 分别接至逻辑电平开关输出口,八个输出端依次连接在逻辑电平显示器的八个输入口上,拨动逻辑电平开关,按表6-1逐项测试74LS138的逻辑功能。
   五、实验预习要求
    1、复习有关译码器和分配器的原理。
    2、根据实验任务,画出所需的实验线路及记录表格。
六、实验报告
  •     写出实验内容和步骤。
  •    画出38线译码器74LS138逻辑图及引脚排列
  •     写出74LS138功能表
  •     用两片74LS138组合成一个4线16线译码器
  •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本次
实验
成绩
项目及比例
实验操作
(50%)
报告书写
(30%)
出勤和课堂纪律
(10%)
课堂提问
(10%)
得分

成绩合计

教师签字:
批改日期:
实验计数器及其应用
实验类型:    验证性                     实验课时:              指导教师:
日    期:年月日              时    间:              教学周数:
实验分室名称:              实验台号:              实 验 员:

一、实验目的

1、熟悉中规模集成计数器的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2、掌握用74LS161构成几种进制计数器的方法

3、熟悉中规模集成计数器各输出波形及应用

二、实验原理

计数器是典型的时序逻辑电路,它是用来累计和记忆输入脉冲的个数.计数是数字系统中很重要的基本操作,集成计数器是最广泛应用的逻辑部件之一。计数器种类较多,按构成计数器中的多触发器是否使用一个时钟脉冲源来分,有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根据计数制的不同,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十进制计数器和任意进制计数器;根据计数的增减趋势,又分为加法、减法和可逆计数器。还有可预置数和可编程序功能计数器等。本实验主要研究中规模十进制计数器74LS161的功能及应用。

2、中规模集成计数器

74LS161 是四位二进制可预置同步计数器,由于它采用4 个主从JK 触发器作为记忆单元,故又称为四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其集成芯片管脚如图所示:

管脚符号说明:电源正端Vcc,接+5V ;异步置零(复位)端Rd;时钟脉冲CP;预置数控制端 A、B、C、D;数据输出端 QA、QB、QC、QD;进位输出端 RCO:使能端EP,ET;预置端

图3.8.2 74LS161 管脚图

该计数器由于内部采用了快速进位电路,所以具有较高的计数速度。各触发器翻转是靠时钟脉冲信号的正跳变上升沿来完成的。时钟脉冲每正跳变一次,计数器内各触发器就同时翻转一次,74LS161的功能表如表所示:

表74LS161 逻辑功能表

3、计数器的级联使用

若所要求的进制已超过16,则可通过几个74LS161 进行级联来实现,在满足计数条件的情况下有如下方法:

1) 同步联接法:

CP 是共同的,只是把第一级的进位输出RCO 接到下一级的ET 端即可,平时RCO=0 则计数器2 不能工作,当第一级计满时,RCO=1,最后一个CP 使计数器1 清零,同时计数器2 计一个数,这种接法速度不快,不论多少级相联,CP 的脉宽只要大于每一级计数器延迟时间即可。其框图如图:

2) 异步联接法:

把第一级的进位输出端RCO 接到下一级的CP 端,平时RCO=0 则计数器2 因没有计数脉冲而不能工作,当第一级计满时,RCO=1,计数器2 产生第一个脉冲,开始计第1 个数,这种接法速度慢,若多级相联,其总的计数时间为各个计数器延迟时间之和。其框图如图所示

4、实现任意进制计数器 由于74LS161的计数容量为16,即计16个脉冲,发生一次进位,所以可以用它构成16进制以内的各进制计数器,实现的方法有两种:置零法(复位法)和置数法(置位法)。

(1) 用复位法获得任意进制计数器 假定已有N进制计数器,而需要得到一个M进制计数器时,只要M<N,用复位法使计数器计数到M时置“0”,即获得M进制计数器。

(2) 利用预置功能获M进制计数器 置位法与置零法不同,它是通过给计数器重复置入某个数值的的跳越N-M个状态,从而获得M进制计数器的,如图所法。置数操作可以在电路的任何一个状态下进行。这种方法适用于有预置功能的计数器电路。图上述二种方法的原理示意图

(a)                                  (b)

例如:利用两片十进制计数器74LS161接成35进制计数器?

本例可以采用整体置零方式进行。首先将两片74LS161以同步级联的方式接成16×16=256进制的计数器。当计数器从全0状态开始计数时,计入了35个脉冲时,经门电路译码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立刻将两片74LS161同时置零,于是便得到了35进制计数器。电路连接图如图所示

二片74LS161构成35进制计数器电路连接图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1、测试74LS161的逻辑功能。

1) 分别画出置零法、置数法的电路连接图,用点脉冲CP,观察计数状态,画出状态转换图

2)在CP端加入连续脉冲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并将QA、QB、QC、QD的波形图绘在下图中

Qa

Qb

Qc

Qd

四、实验报告
  •     写出实验内容和步骤。
  •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 在熟悉74LS161逻辑功能的基础上,利用74LS161采用置零法、置数法两种方法设计12进制计数器 。
  • 利用两片74LS161设计99进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