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应用电路课程设计报告(Proteus数电仿真)

楼主(2018-05-03):
555定时器应用电路设计
实验目的:
1.了解555定时器的工作原理。
2.学会分析555电路所构成的几种应用电路工作原理。
3.熟悉掌握仿真计算机及软件Proteus设计仿真测试应用。
二、实验设备及材料:
仿真计算机及软件Proteus。
附:集成电路555管脚排列图
三、实验原理:
555电路是一种常见的集模拟与数字功能于一体的集成电路。只要适当配接少量的元件,即可构成时基振荡、单稳触发等脉冲产生和变换的电路,其内部原理图如图1所示,其中(1)脚接地,(2)脚触发输入,(3)脚输出,(4)脚复位,(5)脚控制电压,(6)脚阈值输入,(7)脚放电端,(8)脚电源。

低*
×
×
<1/3
>1/3
×
>2/3
<2/3
<2/3
原状态
导通
导通
截止
原状态
四、计算机仿真实验内容及步骤、结果:
1. 时基振荡发生器:
  • . 单击电子仿真软Proteus基本界面左侧左列真实元件工具条按钮,然后点击图4中所示的P按钮,会弹出图5所示的对话框,在对话框keywords中输入ne555就可以找到555器件了
(2). 从电子仿真软件proteus基本界面左侧左列真实元件工具条中调出其它元件,并从基本界面左侧调出虚拟双踪示波器,按图6在电子平台上建
立仿真实验电路。

(3). 打开仿真开关,双击示波器图标,观察屏幕上的波形,示波器面板设置参阅图3.12.7。利用屏幕上的读读数指针对波形进行测量.
周期
高电平宽度
占空比
理论计算值
1.54ms
840us
54.5%
实验测量值
1.52ms
820us
53.9%
2. 占空比可调的多谐振荡器:
(1). 在电子仿真软件Proteus电子平台上建立如图8所示仿真                           电路。如图9所示。
(2). 打开仿真开关,双击示波器图标将从放大面板的屏幕上看到多谐振荡器产生的矩形波如图10所示,面板设置参阅图10。
                                        图10
(3). 调节电位器的百分比,可以观察到多谐振荡器产生的矩形波占空比发生变化,分别测出电位器的百分比为30%和70%时的占空比,并将波形和占空比填入表3中。
表3:
电位器位置
波  形
占空比
   30%
如图3-1
51.9%
   70%
如图3-2
33.2%
                 图3-1
               图3-2

网友A(2019-06-21):
是汇编语言  还是C语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