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4800 9600波特率都可以但是115200不行

楼主(2018-05-03):
利用51单片机进行通信的时候,将代码烧入单片机然后通过串口进行收发,发现4800的波特率收发正确,9600的也收发正确,但是115200的波特率怎么就不行了呢?由于外接模块是115200波特率没法改,所以只能改单片机的,求哪位大神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改用11.0592MHz晶振或使用内部时钟,用12MHz晶振波特率越高误差越大。

网友B:
代码里配置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11.0592MHz晶振或使用内部时钟,用12MHz晶振波特率越高误差越大。

晶振我改用了24MHz的了,还是报错,是不是改用22.1148MHz可以达到115200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里配置的,对吗

应该对吧,pdf里有我的源代码,四种情况我都试了的源代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我改用了24MHz的了,还是报错,是不是改用22.1148MHz可以达到115200不报错?

晶振用12MHz产生不了115200波特率,改用了24MHz晶振时115200波特率误差率是45.75%,同样不能用,如果使用22.1184MHz晶振也得要单片机的硬件支持,8位自动重装模式必须是1T单片机,16位自动重装模式可以用12T单片机。

网友C:
改用11.0592MHz晶振或使用内部时钟试试

网友D:
你应该用的晶振不行,11.0592 应该选用

网友E(2020-01-10):
请使用 51单片机的定时器2

网友F:
使用内部时钟试试,软件调试下

网友G(2021-07-27):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原来用的89c52rc是不是得改成12c5a60s2,谢谢!

网友H:
晶振不一样

网友I:
长知识了,没考虑过晶振的问题,是说有时候怎么误码多的很呢。一般设计通讯,我都有软件校验,重发,防粘连防延迟等等机制

网友J: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如果是AT89S52和STC89、STC90系列都不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如果你用STC12、STC15系列就没问题

网友G:
stc12可以吗,115200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