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

楼主:
 积分电路原理
  因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在输入信号上升沿至平顶阶段,输入信号经R1对C1充电,C1两端电压因充电电荷的逐渐积累而缓慢上升;同样,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及低电平时刻,C1通过R1放电,其上电压逐渐降低。由RC电路延迟效应,达到了波形变换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因C1的迟缓反应”,忽视了信号的突变部分。

  积分电路(integraTIng circuit)是指使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时间积分值成比例的电路。在信号处理电路和有源网络中作模拟运算的积分器常用运算放大器构成。最简单的积分电路由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构成,如图a所示。

  如果把R和C换个位置,就成了微分电路(但输入的电压应该是交流信号才可通过电容),如图b所示。
  积分电路特点
  积分电路可以使输入方波转换成三角波或者斜波
  积分电路电阻串联在主电路中,电容在干路中
  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t要大于或者等于10倍输入脉冲宽度
  积分电路输入和输出成积分关系
  积分电路的作用
  积分电路的作用是可以积累微小的偏差信号,到达设定值时输出提醒。在自控原理中用来消除误差。
  积分电路使输入方波转换成三角波或者斜波,主要用于波形变换、放大电路失调电压的消除及反馈控制中的积分补偿等场合。其主要用途有:
  1. 在电子开关中用于延迟。
  2. 波形变换。
  3. A/D转换中,将电压量变为时间量。
  4. 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