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程序

楼主(2018-05-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7;
sbit RW=P1^6;
sbit E=P1^5;
sbit PSB=P0^7;   //硬件上的串口,并口选择位,此开发板用的是并口,此位置1为并口
uchar code table_7[]={"("};
uchar code table_8[]={")"};
uchar code table_9[]={"                "};
uchar code table_b[]={"请刷卡"};
uchar code table_c[]={"密码错!"};
uchar code table_d[]={"请接射频卡模块!"};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写命令////////////////////////////////////
void WriteCommand(uchar a)
{
         E=0;  //1读取信息;1-0下降沿执行指令
         RS=0;  //0=写指令;1=写数据
         RW=0;  //0=写指令或数据;1=读LCD信息
         E=1;  //读信息
         P2=a;  //写指令
         delay1(5);           //延时
         E=0;    //执行指令
         delay1(5);           //延时
}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char b)
{

     E=0;   //执行指令
         RS=1;   //写数据
         RW=0;   //写数据
         E=1;   //读取信息
         P2=b;   //写数据
         delay1(5);      //延时
         E=0;     //执行指令
         delay1(5);      //延时
}
void initial_LCD()
{

            PSB=1;      //选择为并口
         WriteCommand(0x01);  //清屏
         WriteCommand(0x30);  //功能设置。8字节界面,基本指令集。(0011 x0xx)
         WriteCommand(0x0c);  //显示设置。整体显示,光标不显示,光标不反向。(0000 1110)
         WriteCommand(0x06);   //输入方式设置。光标右移,地址位加1;整体右移。(0000 0110)
        // WriteCommand(0x14);   //光标右移。
}

void LCD_Data(uchar LCDbyte )
{
         unsigned char count;
         count=(LCDbyte&0xf0)>>4;
         if (count>0x9) WriteData(count%9+0x40);
         else WriteData(count+0x30);
         count=LCDbyte&0x0f;
         if (count>9) WriteData(count%9+0x40);
         else WriteData(count+0x30);
}

/**********举例:LCD_PutString(1,1,"设置湿度上限");***********/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char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Command(0x80+x);break;
          case 2: WriteCommand(0x90+x);break;
          case 3: WriteCommand(0x88+x);break;
          case 4: WriteComman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Data(*s);
      s++;
      delay1(10);
   }
}

void dis_Request1()
{
                uchar i;
                 WriteCommand(0x9b);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7[i-1])  ;

                 WriteCommand(0x9c);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8[i-1])  ;
}

void dis_Request2()
{
                uchar i;
                 WriteCommand(0x9a);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7[i-1])  ;

                 WriteCommand(0x9d);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8[i-1])  ;
}

void dis_Request3()
{
                uchar i;
                 WriteCommand(0x99);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7[i-1])  ;

                 WriteCommand(0x9e);
                 for (i=1;i<=1;i++)
                 WriteData(table_8[i-1])  ;
}
void DispalyLcd1()
{
         unsigned char i;
         WriteCommand(0x98);
         for (i=1;i<=16;i++)
         WriteData(table_9[i-1])  ;
}

void DispalyLcd_home() //工作模式
{
     LCD_PutString(1,1,"门禁卡系统");
         LCD_PutString(2,2,"工作模式");
         LCD_PutString(2,3,"请刷卡");
}

void DispalyLcd_home1() //注册模式
{
     LCD_PutString(1,1,"门禁卡系统");
         LCD_PutString(2,2,"注册模式");
         LCD_PutString(2,3,"请刷卡");
}
void DispalyLcd_home2() //清除模式
{
     LCD_PutString(1,1,"门禁卡系统");
         LCD_PutString(2,2,"注销模式");
         LCD_PutString(2,3,"请刷卡");
}

void dis_passerror()
{
         unsigned char i;

         WriteCommand(0x88);
         for (i=1;i<=16;i++)
         WriteData(table_9[i-1])  ;
         DispalyLcd1();

         WriteCommand(0x9a);
         for (i=1;i<=7;i++)
         WriteData(table_c[i-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