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51单片机连接usb后没有显示串口,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03):
自己diy了一个51单片机,用ch340g做了一个usb转串口,为什么连接电脑后没有串口显示?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电脑需要安装ch340驱动

网友B:
单独测试CH340  先做断电测试 再做上电测试 然后连接USB做驱动安装 串口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需要安装ch340驱动

不是驱动问题,检查了下是线路的问题,现在能够检测到CH340串口,但是下载程序时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烧不进去,这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