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TFT彩屏显示矩阵按键键值程序吗 求帮助

楼主(2018-05-03):
在TFT上显示矩阵按键对应的数字

网友A(2018-07-09):
#include "keypa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void KEY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void) //{ //    if((KEY0==0)||(KEY1==0)||(KEY2==0)||(KEY3==0)) //        { //          delay_ms(20); //          if(KEY0==0){while(KEY0==0);return 1;} //          else if(KEY1==0){while(KEY1==0);return 2;} //          else if(KEY2==0){while(KEY2==0);return 3;} //          else if(KEY3==0){while(KEY3==0);return 4;} //        } //        return 0; //} //ÐÐÖÃΪÊäÈë ĬÈÏΪ1 ÁÐÖÃΪÊä³öĬÈÏΪ0        ɨÃèÐР void HL_Init_HSca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Ð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Á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ÐÐÖÃΪÊä³ö ĬÈÏΪ0 ÁÐÖÃΪÊäÈëĬÈÏΪ1        ɨÃèÁР void HL_Init_LSca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 u8 HL_Scan(void) {     u16 temp=0;         u8 key;         HL_Init_HScan();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0x0f00; //¼ì²âÐÐÖеÄ0         if(temp==0x0e00)//µÚÒ»ÐÐÓа´¼ü±»°´Ï         {           key=1        ;                         }         else if(temp==0x0d00)         {           key=2;LED0=1;         }         else if(temp==0x0b00)         {           key=3;LED0=1;         }         else if(temp==0x0700)         {           key=4;LED0=1;         }    HL_Init_LScan();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0xf000;//µÃµ½¸ßËÄλ ¼´ÁÐÊý¾Ý     if((temp==0xe000)&&(key!=0))//µÚÒ»Áб»°´Ï    {       key=(key-1)*4+1;    }else    if((temp==0xd000)&&(key!=0))    {       key=(key-1)*4+2;    }else    if((temp==0xb000)&&(key!=0))    {      key=(key-1)*4+3;    }else    if((temp==0x7000)&&(key!=0))    {      key=(key-1)*4+4;    }    else key=0;   return key;     }

网友A: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usart2.h" int main(void) {              u8 keyval=0;     LED_Init(); //        KEY_Init();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while(1)     {     keyval=HL_Scan();                 if(keyval!=0)                 printf("\r\nkeyval:%d\r\n",keyval);                 switch(keyval)                 {                                                         case 1:LED2=0;                                break;           case 2:LED2=!LED2;                                break;                         case 3:LED3=0;                                break;                         case 4:LED3=!LED3;                                break;                    case 5:LED0=0;                                break;           case 6:LED0=!LED0;                                break;                         case 7:LED1=0;                                break;                         case 8:LED1=!LED1;                                break;                         case 9:LED4=0;                                break;           case 10:LED4=!LED4;                                break;                         case 11:LED5=0;                                break;                         case 12:LED5=!LED5;                                break;                                    case 13:LED6=0;                                break;           case 14:LED6=!LED6;                                break;                         case 15:LED7=0;                                break;                                                  case 16:LED7=!LED7;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_ms(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