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六位电子密码锁全套设计资料(可接电磁锁)含源码,原理图,仿真等

楼主(2018-05-03):
6位密码     123123
管理员密码  520025

电子密码锁原理图如下:

矩阵键盘按键说明

  1       2       3       确认键
  4       5       6       手动关闭锁
  7       8       9      修改密码
密码还原  0     删除键   退出键

电子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制作出来的电子密码锁实物图:

接电磁锁说明
产品本身是不带电磁锁的,买家可以自己外接也可以和我们联系购买。如果要接电磁锁的话,需要外接电磁锁的电源,我们是用的12V的电磁锁,外接了12V的直流电源,照片和视频里面没有拍出来。
请买家自己要理解的是继电器只是相当一个开关,只是开和关,上面是没有电压和电流的,需要自己外接电磁锁的电源。

买多少V的电磁锁就要买多少V的直流电源供电。

根据设定好的密码,采用4×4键盘实现密码的输入功能,当密码输入正确之后,锁就打开,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正确,就锁定按键3秒钟,同时发出报警声。
(1)单片机型号可选STC89C52。
(2)6位密码的设定在程序中完成。
(3)密码的输入采用4×4键盘实现,输入6位数字后,按回车键结束。
(4)若输入的密码正确,锁打开,同时用发光二极管亮1秒作为提示。
(5)报警可采用蜂鸣器或扬声器。

四、设计思路与方案
1.系统框图

2. 组成部分
电子密码锁的设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4×4矩阵键盘接口电路、显示电路、报警电路。
(1)4×4矩阵键盘接口电路:设置6位密码,通过键盘输入密码,若密码正确,则锁就打开。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在程序中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
(2)显示电路:当密码输入时,按下一个数字键, 一个“-”就显示在最右边的数码管上,同时将先前输入的所有“-”向左移动一位。
(3)报警电路:由蜂鸣器和一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当密码输入正确时,发光二极管亮1秒钟。若密码输入错误,则蜂鸣器发出报警声提示,同时键盘锁定3秒钟。
3.设计的关键问题
电子密码锁设计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密码的输入、清除、确认等功能:
(1) 密码输入功能:按下一个数字键,一个“-”就显示在最右边的数码管上,同时将先前输入的所有“-”向左移动一位。
(2)清除功能:当按下清除键时,清除前面输入的所有值,并清除所有显示。
(3)确认功能:当按下确认键,系统将输入的密码与内设密码进行检查核对,如果正确,锁打开,否则不打开。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value,i;                //变量

sbit relay = P2^2;  //继电器定义
sbit beep  = P3^3;  //蜂鸣器定义

sbit beiguan = P2^3;  //背光

uint flag_time;

uint flag_guan;

uchar smg_i;
uchar dis_smg[7]={0};

uchar password[7]={6,5,4,3,2,1};            //密码保存
uchar password_bj[7]={1,2,3,4,5,6};        //密码比较
uchar code password_r[6] = {1,2,3,1,2,3} ;
uchar code password_gl[6] = {5,2,0,0,2,5} ;
uchar password_xg[6];        //密码修改
uchar flag_password;      //密码正确否
uchar flag_password_cichu1;//密码错误次数

bit flag_200ms=1;     //200ms标志位

uchar key_can;

uchar menu_1,menu_i;

sbit scl = P2^1;        //24C02 IO口定义
sbit sda = P2^0;        //24C02 IO口定义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光标控制***********************/
void lcd1602_guanbiao(uchar open_off,uchar add)
{
        if(open_off == 1)   //开光标
        {
                write_com(0x80+add);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else
        {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delay_uint(50);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uanbiao(1,7+0x40);  //开光标
}

/***************启始信号 ***************************/
void start()
{
        sda = 1;
        scl = 1;
        sda = 0;
        scl = 0;
}

/****************结束信号 **************************/
void stop()
{
        sda = 0;
        scl = 1;
        sda = 1;
        scl = 0;
}

/*****************检测应答*************************/
void ack()
{
        uchar i;
        sda = 1;
        scl = 1;
        while((i < 100) & (sda == 1))        i++;
        scl =0;
}

void ack_zhuji()
{
        sda = 0;
        scl = 1;
        scl = 0;
        sda = 1;
}

/*****************非应答*************************/
void no_ack()
{
        sda = 1;
        scl = 1;
        scl = 0;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iic(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l = 0;
                dat <<= 1 ;
                sda = CY;
                scl = 1;
        }
        scl = 0;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iic()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scl = 1;
                value <<= 1;
                if(sda == 1)
                        value |= 0x01;
                scl = 0;
        }
        return value;
}

/*****************向24C02写一个字节进去*************************/
void write_24c02(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write_iic(0xa0);
        ack();
        write_iic(add);
        ack();
        write_iic(dat);
        no_ack();
        stop();
}

/******************从24C02读一个字节进去************************/
uchar read_24c02(uchar add)
{
        uchar value;
        start();
        write_iic(0xa0);
        ack();
        write_iic(add);
        ack();

        start();
        write_iic(0xa1);
        ack();
        value = read_iic();
        no_ack();
        stop();
        return value;
}

/*****************向24C02写多个字节进去*************************/
void write_24c02_8(uchar n,uchar add,uchar *p)
{
        uchar i;
        EA = 0;
        start();
        write_iic(0xa0);
        ack();
        write_iic(add);
        for(i=0;i<n;i++)
        {
                ack();
                write_iic(*p);
                p++;
        }
        no_ack();
        stop();
        EA = 1;
}
/******************从24C02读多个字节进去************************/
void read_24c02_8(uchar n,uchar add,uchar *p)
{
        uchar i;
        EA = 0;
        start();
        write_iic(0xa0);
        ack();
        write_iic(add);
        ack();

        start();
        write_iic(0xa1);
        ack();
        for(i=0;i<n;i++)
        {
                p[i] = read_iic();
                if(i == n-1)
                {
                        ack();
                        stop();
                }
                else
                        ack_zhuji();
        }
        EA = 1;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key_l = (P1 | 0xf0);   //矩阵键盘扫描
                        P1 = key_l;
                        switch(P1)
                        {
                                case 0xe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e: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e:  key_can = 1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d:  key_can = 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d:  key_can = 8;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d:  key_can = 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b:  key_can = 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b:  key_can = 9;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b:  key_can = 1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7:  key_can = 1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7:  key_can = 1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7:  key_can = 1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7:  key_can = 12;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
                key_new = 1;
        }
}

/***************把数组清空**********************/
void clear_shuzu(uchar *p)
{
        for(i=0;i<7;i++)
                p[i] =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下载程序密码初始化**********************/
void password_chushifa()
{
        scl = 0;
        value = read_24c02(10) ;
        if(value != 75)
        {
                value = 75;
                beep = 0;
                write_24c02(10,value);
                delay_1ms(200);
                write_24c02_8(6,0,password_r);
                delay_1ms(200);
                read_24c02_8(6,0,password);
                beep = 1;
        }
}

/****************按键功能处理********************/
void key_with()
{
        static uchar value;
        if(key_can == 14)   //手动关闭密码锁
                relay = 1;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9)
                if(menu_i < 6)   //密码输入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smg_i = menu_i;
                        for(i=6;i>0;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smg_i;i++)
                                dis_smg[i] ='*';//0x30 + password_bj[i];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1)         //密码删除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dis_smg[menu_i] = '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确认键
                {
                        value = 0;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_gl[i]) //判断管理员密码
                                {
                                         value ++;
                                        if(value >= 6)  //密码正确
                                        {
                                                write_string(2,0,"    return      ");
                                                beep = 0;
                                                delay_1ms(200);
                                                read_24c02_8(6,0,password);
                                                beep = 1;
                                                delay_1ms(2000);
                                        }
                                }
                        }
                        if(value < 6)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i])
                                {
                                        flag_password = 1;         //密码正确
                                        relay = 0;     //打开密码锁
                                        for(i=0;i<6;i++)
                                                dis_smg[i] = 0xbf;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flag_password_cichu1 ++;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cishu:       ");
                                        write_sfm2(2,9,flag_password_cichu1);
                                        delay_1ms(280);

                                        for(i=0;i<6;i++)
                                        {
                                                beep = ~beep;
                                                delay_1ms(200);
                                        }
                                        beep = 1;
                                        delay_1ms(800);
                                        break;               //密码不正确
                                }
                        }
                        clear_shuzu(dis_smg);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uan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i = 0;
                }
        }
}

/****************修改密码********************/
void xiugai_password()
{
        if(key_can == 13)   //修改密码
        {
                if((relay == 0) && (menu_1 == 0))
                {
                        menu_1 = 1;        menu_i = 0;
                        clear_shuzu(password_bj);          //数据清空
                        clear_shuzu(dis_smg);
                        write_string(1,0,"Input1:          ");
                        write_string(2,0,"Input2:          ");
                        lcd1602_guanbiao(1,7);  //开光标
                }
        }
        if(menu_1 == 1)   //第一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
                        if(menu_i < 6)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smg_i = menu_i;
                                for(i=7;i>0;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smg[i] ='*';
                                write_string(1,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删除键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dis_smg[menu_i] = ' ';
                        write_string(1,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确定键
                {
                        clear_shuzu(password_xg);
                        clear_shuzu(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8 + 0x40);  //开光标
                        menu_1 = 2;
                    menu_i = 0;
                        key_can = 20;
                }
        }
        if(menu_1 == 2)   //第二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
                        if(menu_i < 6)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for(i=5;i>0;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password_xg[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smg[i] ='*';//0x30 + password_xg[i];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删除键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password_xg[menu_i] = ' ';
                        dis_smg[menu_i] = '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uan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确定键
                {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_xg[i])
                                {
                                        flag_password = 1;         //两次输入的密码一样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reenter    ");
                                        delay_1ms(300);
                                        for(i=0;i<6;i++)
                                        {
                                                beep = ~beep;                //提示三声
                                                delay_1ms(300);
                                        }
                                        beep = 1;
                                        delay_1ms(1000);
                                        break;               //密码不正确
                                }
                        }
                        if(flag_password == 1)                 //两次输入的密码一样的
                        {
                                for(i=0;i<6;i++)
                                {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
                                        write_string(2,0,"    Succeed     ");
                                        password[i] = password_bj[i];   //保存密码
                                }
                                write_24c02_8(6,0,password);
                                delay_1ms(300);
                                beep = 0;
                                delay_1ms(2000);
                                beep = 1;
                        }
                        clear_shuzu(password_xg);
                        clear_shuzu(dis_smg);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uan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1 = 0;
                    menu_i = 0;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tatic uint value ;
        password_chushifa();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read_24c02_8(6,0,password);
        init_1602();
        beiguan = 0;
        while(1)
……………………

单片机电子密码锁 1602

网友A(2018-06-23):
矩阵键盘按键说明

  1       2       3       确认键
  4       5       6       手动关闭锁
  7       8       9      修改密码
密码还原  0     删除键   退出键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文件名需要重命名,加上.rar,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51黑论坛上看到你的电子密码锁设计,我想问一下,PCB文件能否发我,谢谢

网友C:
楼主:上面给的6位密码     123123管理员密码  520025显示密码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D:
要是能接一个进步电机就完美了

网友E:
论坛有你而精彩!

网友E:
楼主:上面给的6位密码     123123管理员密码  520025显示密码错误是什么情况?同感!

网友E(2018-07-31):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文件名需要重命名,加上.rar,就可以了

与五楼无关,此单片机密码:   密码还原成654321,点确认后修改密码!

网友F:
感谢分享,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与五楼无关,此单片机密码:   密码还原成654321,点确认后修改密码!

你做成功了吗  我1602显示的字母不全啊

网友H(2018-10-20):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其次我想问个问题。之前我们小组也做了一个密控密码锁,是带12V电磁锁。电源用的12V串联电池。单片机通过LM7805,12V转5V供电。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小锁运作时,会影响Lcd显示乱码 且无法恢复显示。想问下电路可以怎么修改消除电源对LCD显示的影响。

网友I:
给的代码是错的,hex是对的

网友J(2019-01-10):
感谢楼主的分享,求问为什么下载到单片机以后打开单片机蜂鸣器一直响

网友K(2019-04-11):
搂着的前面那些功能模块的代码我基本都看得懂,我自己也是仿照例程来写的,可是为什么只是在验证密码的时候,只能对数字7进行判断,其他的数字都没有反应